电机高手请看看

楼主(2007-04-09):
双速电机由角接变星接时,低速角接高速双星接时,要使低速和高速同方向运转电源要换项吗?如果换项问什么换?

网友A:
好象旋转方向是不一致
没有正反转的话直接把其中一个接触器的进线换向
确定是否符合要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