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9):
求助各们高手:
    我用三菱PLC FX1s、通信板FX1n-485-BD与变频器S500做一个小系统。通信程序可以实现对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停。但n9设为0速度指令权为算机时,频率指令程序不知如何编写。写了几个程序都不成功,变频器RUN指示灯始终是急闪(即是无频率设定)。有哪位可以帮我?
     用RS指令发送运行频率数据不知如何编写程序,按资料格式编写发送不成功.有那位老师能放点水?感激涕零.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助各们高手:
     我用三菱PLC FX1s、通信板FX1n-485-BD与变频器S500做一个小系统。通信程序可以实现对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停。但n9设为0速度指令权为算机时,程序不知如何编写。写了几个程序都不成功,变频器RUN指示灯始终是急闪(即是无频率设定)。有哪位可以帮我?

真的没有大虾可以帮我吗?

网友A:
仅仅控制正反、启停还用通信板吗?直接控制变频器接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