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4-09):
具体情况如图:
物料从容器上面掉下,从底部漏出,物料进容器是不间断不定量的,底部出料可以控制,请问:用什么仪器可以准确的检测到容器的料位?
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射频电容式物位仪

楼主:
[讨论]谢谢指点!
谢谢大师的指点,我再说明白一点吧!
如上图:物料是不断的往下掉的,也就是说在往下掉的物料对传感器可能造成假象,物料位置本来没有那么高,但是传感器检测到往下掉的物料而产生信号,您所说的“射频电容式物位仪”能够避免这个现象吗?

网友B:
建议用射频导纳,应该能克服你说的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