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09):
我在现场开机时,发现能进入主画面,并可以进入菜单操作,在输入参数时,屏幕有反映,但无法输入数据,在左下角的菜单条显示PLC COM ERROR(02:FA:000),这是address rang溢出,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A:
人机与PLC没有通讯上;
检查一下电缆及设置;

网友B(2007-07-03):
1\检查一下电缆接线
2\检查GP-STEP设置
3\检查画面地址有没有不对的,不要用到系统数据区

网友C:
检查所有的地址,可能是某个地址超出了范围。
在编辑程序的时候如果要输入PLC的地址,最好用弹出的小键盘用鼠标来选择,不提倡自己用键盘直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