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0):
正在设计小型压接机,要求制动频率高,1秒1次的,0。5KW左右

楼主:
SEW我也查过,据说是挺好的

网友A:
我推荐你使用丹佛斯FC510.75/KW的变频器.我了解目前除了他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且价格没人可以抗衡

网友B(2007-07-05):
这么快就不要用变频器了,用不久的。
直接用刹车电机。要用欧洲进口的。
国内的和台湾日本刹车速度都要慢些,而且寿命没有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