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0):
我们单位有一台机器,原来还好好的,最近有一个轴运动出现了点问题,自动运行的时候一切正常,一旦用操纵盒控制,电机就不正常。具体情况是:用操纵盒控制一个轴向左运动,机器一个轴就向左运动,但是手离开操纵盒,机器还是向左运动,只是运动的速度很慢,但可以看出来,然后用操纵盒控制机器向右运动机器就向右运动,也是停不下来,运动也很慢。正常应该是手离开操纵盒机器就应该停止才对,但是状态不知是怎么了?
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什么电机,要是在深圳可以去现场帮你解决.

楼主:
楼上的你好,是三洋电机,你认为和电机有关吗?

网友B:
與電機應沒多大關系﹐你仔細查一下手控盒的線路﹐可能是手控盒給出了一個誤動作的信號才導致這個結果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的手控盒按钮有可能有些失灵,导致应应该断电时还没有脱开。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答复,若不是操纵盒的问题,问题还会出在哪里?
软件、运动控制卡,或者驱动器会不会出现这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