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0):
供电的线能不能与信号线放在一个总线里过来??
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A:
还是加个屏蔽比较好

网友B:
应该没什么事吧!我看传感器的电源就是和信号线走一起的啊!

呵呵~~多多指教!

网友C:
电源线和信号线是共用的.
提供的电源24V.

网友D:
电源不是220V时可以的。

网友E:
2线制不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