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0):
做一电磁除铁器线圈.励磁功率为2KW.用2X5的铝线绕制,用100KG.试运行时出现发热厉害的现象,温度到98度时.电压为108伏,电流才6.8A,与我要求的12.5A电流有较大的差距,我该怎么办?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没有搞过,帮顶。在问个问题,绕线方式?

网友B:
在线路上并一个适当的电容

网友C:
1,水冷 : 绕线圈的同时一起绕入冷却水管,效果可以,有用过,我的是25A。
2,油冷:整个泡在冷油里
3,空冷:似乎不合适 ,最好采用干冰
4,改进线路,不过效果很难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