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0):
我有一电磁线圈.需励磁功率为2KW.所用铝线为2X5,用100KG,做好后试运行时,当输入电压为105伏,电流为6.8安.发热时温度到98度时,不敢试了,怕有问题,但还是达不到我需要的电流.我该怎么办?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那电磁线圈.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电压低或电压高都会引起高温的。

网友B:
你的线圈是做什么用的,电磁铁吗,你的电源是可控硅整流吗,你通了多久达到98度的、

网友C:
发热和做什么的线圈有关吗?那如果是电炉的线圈还会怕发热吗?
很明显.如果铝线达2*5十平.仅6.8A那点电流会热嘛?
   一者热从铁芯发出
   再者应查是否有短路匝!
 易细查//

楼主:
感谢长风!
我的电磁线圈是做除铁器用的,不允许发热太厉害.具体参数是:铝线2X5理论截面积是9.637平方,用约100KG,铁芯用直径是200mm的低碳钢,每层线间用等级为B级的绝缘
漆,(其耐热温度理论值为130度)试运行时电压为105伏,电流为6.8安,通电时间为5个半小时,温度到了98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继续升温,如能升的话最高可升到多少度?谢了!!!!!!!

楼主:
感谢talong
我的线圈是做除铁器用的,电源是可控硅整流的,输入线圈直流电压为105伏,电流为6.8安,通电时间是5个半小时,温度升到98度,而我的线圈用的绝缘漆用的是B级的(耐热温度是130度),这与我要求的电流相差太远,我要求电流是12.5安以上,我该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磁线圈是做除铁器用的,不允许发热太厉害.具体参数是:铝线2X5理论截面积是9.637平方,用约100KG,铁芯用直径是200mm的低碳钢,每层线间用等级为B级的绝缘
漆,(其耐热温度理论值为130度)试运行时电压为105伏,电流为6.8安,通电时间为5个半小时,温度到了98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继续升温,如能升的话最高可升到多少度?谢了!!!!!!!

这不能用的.你要找出热源并把这问题处理后.才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磁线圈是做除铁器用的,不允许发热太厉害.具体参数是:铝线2X5理论截面积是9.637平方,用约100KG,铁芯用直径是200mm的低碳钢,每层线间用等级为B级的绝缘
漆,(其耐热温度理论值为130度)试运行时电压为105伏,电流为6.8安,通电时间为5个半小时,温度到了98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继续升温,如能升的话最高可升到多少度?谢了!!!!!!!

另..你是用什么仪表测知6.8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磁线圈是做除铁器用的,不允许发热太厉害.具体参数是:铝线2X5理论截面积是9.637平方,用约100KG,铁芯用直径是200mm的低碳钢,每层线间用等级为B级的绝缘
漆,(其耐热温度理论值为130度)试运行时电压为105伏,电流为6.8安,通电时间为5个半小时,温度到了98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继续升温,如能升的话最高可升到多少度?谢了!!!!!!!
电流脉动大.用低碳钢是有损耗的!~
测温枪.定下热源是否自此.

楼主:
感谢长风老师!1
我是根据电控箱上的电流表读数来获得电流数值的.用测温枪是怎么个查法?查哪里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对这个不是很通的!说详细点好吗?万分感谢!!!!!!

楼主:
长风老师你好:
我的磁芯是用45#钢做的,中心有一通孔直径60mm.这是电磁线圈发热的原因之一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电控箱上的电流表读数来获得电流数值的.用测温枪是怎么个查法?查哪里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对这个不是很通的!说详细点好吗?万分感谢!!!!!!
有红外线测温仪的话.用它判断一下热源,你不是好处理吗..//
也就是定一下是谁发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磁芯是用45#钢做的,中心有一通孔直径60mm.这是电磁线圈发热的原因之一呢?
怀疑是它发热.是什么表测的电流.整流之前吗.电流要掐准的
Q499043044

网友D(2008-10-22):
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大狭们指点

网友E:
不能用45#钢做铁心吧。如果这样,矽钢片轧钢厂还有市场吗?

网友D:
我最近要做一个震动线圈,直接是220v的调到震动线圈的距离时,线圈的电流会增大,而且发热,请老师们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