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0):
我厂的400V母线上有个空气开关,这个开关合上后将电源送到就地一个配电箱,就地箱里面还有一个下级开关,整条线路是空线路,但是在就地配电箱内的电源进线处相间接有电压表,相对地接有三个指示灯,在送电过程中,合上该400V母线上开关后,频频跳闸,而就地配电柜内开关未合,即就是只是带上空母线与三个指示灯,试过将就地配电柜内的三个指示灯拆开,再合上母线上的开关就不会跳闸,此时再将此三个指示灯装上也不会再跳闸了,想请教各位高手,象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今后如何避免?

网友A:
检查三个指示灯是否有短路的造成某一相接地跳闸。

楼主:
感谢楼上的,3个灯都很正常,但接法就是灯串联在每一相与地之间,把灯先拆开,等开关合闸后再接入,开关却又不会再跳闸了。

网友A:
既然就地箱开关是空线路,开关若没坏就是和上一级开关之间的线路有偶然接地的可能,建议换线看看。

网友B:
不是漏电保护开关吗?仅在合闸时跳吗?检测了绝缘没有?
等开关合闸后再接入——带电接入“指示灯”吗?合上后,接入指示灯正常,拉开后再合呢?
如msbo-001所说,应当还没有找到原因。
对不起,问号太多了。

楼主:
绝缘已经测过,因为灯的原因,在带着灯测绝缘对地是零,解开后测就正常。
灯是在开关合闸后,在带电的情况下接上去的,接上后就没再跳,但如果此时再将开关断开后合闸,则又是合后即跳,除非再将灯解掉。

网友C:
这么奇怪啊....
????????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A:
建议更换电源线看一看,不知道第一级控开是多大的,好像指示灯不能使它跳闸。

楼主:
是啊,真的很邪门,空开的容量很大,至少有一千安,电缆出不小。

网友D:
你用是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吧,零线你直接接在配电箱里了吧,应该先接在漏电开关上端

网友E: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的指示应该是LED的;如果将指示灯改为带灯泡的肯定没问题,在摇绝缘时将指示灯和电压表的熔断器拿下,否则将指示灯里面的电容击穿。

楼主:
开关是三相带电动操作机构的大型空气开关,零线没接入/
另,我也觉得是灯泡应该没问题,但偏偏指示灯就是用的灯泡呀,实在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