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7-04-10):
PROTOOL触摸屏有没有弹出小窗口功能?我问过西门子技术支持,说没有?不知有谁能解答?

网友A:
MP270/370等触摸屏可以实现弹出式小窗口功能 (Protool/Pro V6.0 SP2).

1. 在阀门或电机的图符上,建立一个"不可见按钮".当按下该按钮,给要显示的阀门或电机数据指针赋起始地址,同时弹出式小窗口的所有元素"可见"!

2. 利用矩形做底板,在上面建立"自动/手动,打开/关闭"等组合框,以及"打开到位/关闭到位,阀门打开/阀门关闭"等文本输出域.当然,设备号的显示也有.

3. 做完一个阀门或电机的模板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在每个阀门或电机的"不可见按钮"上赋具体的起始地址.

楼主:
robertiml兄弟或姐妹,TP270可以吗?谢谢

网友B:
robertiml的意思是可以自己做出来吧,直接的这种功能好像没有吧

楼主:
象DIGITAL触摸屏用U-TAG功能就可实现,我觉得西门子的屏缺陷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