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1):
有没有做锅炉控制的,风煤比怎么设定?
怎么才能合理的设定风煤比,让煤充分燃烧,
需要哪些参数?需要哪些检测仪表?

知道的可以联系我QQ:154082458
谢谢哦

网友A(2007-05-30):
锅炉燃烧风煤(燃)比自寻优控制

锅炉燃烧自寻优控制原理介绍:

   国产中小型锅炉具有时变、多干扰、强耦合、非线性、大滞后等特点,在线修改风/煤的合理配比是优化燃烧的关键,风/煤比自寻优控制的设计思想是:如果上步风机挡板开度变化与本步热量信号的符号同为正向,则下步风机档板开度变化为正;如果上步风机挡板开度与本步热量信号的符合同为反向,则下步风机挡板开度变化取为原来的反向,即取正;如果上步风机挡板开度变化为反向,而本步热量信号为正向,说明此时锅炉效率处于反向增大阶段,则下步风机挡板开度变化继续取为反向;如果上步风机挡板开度变化为正向,而本步热量信号为反向,即锅炉效率正在下降,则下步风机挡板开度变化应取反向;综合上述思想可得到以下两条自寻优控制设计原则:
(1)如果本步热量信号为正,则保持原来风机挡板变化方向不变。
(2)如果本步热量信号为负,则改变原来风机挡板变化的方向。

锅炉燃烧自寻优控制装置(系统)的优点

1.  燃烧控制不需要氧化锆传感器

  传统的燃烧控制方法均采用炉膛出口处安装氧化锆传感器测量烟气中的含氧量来实现风煤比的控制,以获得最佳燃烧。但氧化锆价格昂贵(国产的需5000元左右,进口一支几万元),易于烧坏,需经常更换(属消耗品,大部分锅炉甚至取消氧化锆),不但造成运行成本增加,而且控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差。本系统不需要氧化锆传感器,而是采用“燃烧风/煤比自寻优控制”方法控制风煤比,确保燃烧处于最佳状态,不但降低了运行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  节能效果显著、改善环保条件
  本系统采用“燃烧风/煤比自寻优控制”方法,使煤在炉内燃烧处于最佳工作点(也就是风煤比为最佳),不但能减少机械与化学不完全燃烧损失,而且也减少了排烟损失,比人工司炉热效率提高1-3%,节约煤5%-8%,有利于节能增效;由于燃烧处于最佳风煤比,煤在炉内实现完全燃烧,大大减少了烟囱排烟中的含碳量,减少了烟囱冒出黑烟对大气和周围环境的烟尘污染。解决了当前锅炉使用单位日益迫切的环保压力问题。
详见:
http://www.autoyx.com/icpower/xy1.ht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