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奈德PLC一个老型号TSX4720的程序片断

楼主(2007-04-11):
请教达人,图片后面LABEL40后面的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A:
文本块(text block),主要是用来做TELWAY通讯用的

楼主:
谢谢!是不是和文本显示器通讯用的?再这里几个输入参数,R ,S ,O,I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R:当为1时用来复位一个信息
s:当为1时用来开始一个信息,相当于EN
o:当为1时用来接收一个信息
i:当为1时用来发送一个信息
d:传送或接收完成时置1
E:当传送中出现错误时置1

楼主:
谢谢达人!您这里有关于这个的说明资料吗?能传给我吗?
QQ:29330133
zhuer100@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