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螺杆直线度

楼主(2007-04-11):
检测螺杆直线度用什么仪器或传感器好?

楼主:
做传感器的朋友!就没有"位移传感器、距离传感器....."之类的检测仪器?我急需解决此问题,向知悉者求救!

网友A:
我有位移传感器zxldzf@sina.com.cn

楼主:
你好!能把有关资料发给我吗?螺杆直径是10豪米,长度为300毫米,螺杆在检测时是可以由电机带动的,谢谢!ghwu@shuanglin.com

网友B:
用激光传感器测量激光反射的距离

楼主:
多谢大侠指教!我这就去查找.

网友C(2007-08-13):
米诺(minor)位移传感器
新一代无卡旋切机进刀采用米诺(minor)位移传感器和电脑变频调速器精密控制技术。现已批量生产,用户使用发现这种旋切机刨出的木片厚薄均匀,质量非常好,操作十分简单,机器运行稳定可靠,可旋切直径30~500mm(毫米)的各种树木,木片厚度0.6~3.0mm连续可调,我们的一台旋切机就可完全取代有卡旋切机和齿轮无卡旋切机。米诺(Minor)位移传感器价格实惠.欢迎浏览 www.minor-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