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1):
各位师傅们,小弟请教你们一个问题:本人有一台HITECH的人机界面:型号为:PWS1711-STN.在与电脑联机时,出现了两个错误信息:
                  Firmware  Memory  checksum......Failed
                  Error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
                  User  memory  checksum...........Failed
                  Error  press screen  to continue
                  所有的DIP开关都要进行调节了,都不能进行连机
   根据说明书说如果有一个错误信息都不能正常用的连机,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进入触摸屏的系统画面,然后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到触摸屏。

网友B(2008-05-26):
我也出现了上面的情况,不知道改怎么办?怎么才能进入系统画面,下载应用程序啊

网友C(2008-06-26):
自检信息就是说人机内没有用户程序,dip开关7拨到on开机自检后就可以人机的系统画面。
再用pc下载自己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9-22):
当无法自检下去时,触摸屏幕任何地方,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就OK 了

网友E:
呵呵;DIP7为ON后送电,进入系统菜单,才可以上载或下载程序;

网友F:
HITECH的下载就是麻烦,还需要回到系统初始状态.

网友E:
呵呵;没有像日系的那样,可以自动自入到传输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DIP7为ON后送电,进入系统菜单,才可以上载或下载程序;
现在PWS6系列可以不用到系统目录可以下载,还有支持直接上电自动上载程序(U盘/CF卡)

网友D:
PW6620-P/N,PWS6800-P/N ,PWS6A00全系列支持直接上电自动上载程序(U盘/CF卡),需要范例和我联系,或留下邮箱。我会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