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1):
我手上有一台康佳F2519D的彩电,故障现象为:三无(电源指示灯亮)
开机测得部分数据:电源整流滤波电压310V.  开关变压器二次侧仅一组91V的电压,但使用假负载后,91V电压可以升到正常的131V. 当将场块旁边一拨动开关拨向另一侧时,开机会出现一条水平亮线,怀疑是场块LA7838及外围元件异常,但我没有LA7838的工作参数(静态电阻及工作电压),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最好能提供LA7838的参数,谢谢.

网友A:
测LA7838供电电压,如正常则换掉7838,这种场块坏的较多.

网友B:
可以肯定是7838的问题,换一块试试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如果开机能听到"吱"的一声,会不会是保护电路已经动作?

网友C:
供你参考..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40355/SANYO/LA7838.html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如果再有LA7838各引脚对地电阻的阻值参数就好了.

楼主:
拨动开关

 哪位朋友可以告诉我,上图黑色圆圈内的拨动开关起什么作用?是检修开关吗?当开关处在图上这个位置时,开机有水平一条亮线,B+为131V;开关拨在另一侧时,开机只有指示灯亮,但开机时能听到"吱"的高压声,可能是保护电路已经动作,此时B+为91V.   另外,测得LA7838的12脚(场输出)悬空对地阻值为0欧姆,这应该是LA7838损坏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检修开关,现在的位置是调整静会聚的.
LA7838损坏,直接更换同型号的即可.

楼主:
谢谢"老信"师傅,LA7838坏了,我还没去买来换,我怕是外围元件引起的故障,所以还在检查,现已发现R453异常(色环标称10K,但实测为98.7K)........

网友E:
那个波动开关是检修使用的,也叫维修开关,主要是调整色平衡使用的,确认场块坏了只有更换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更换LA7838后,彩电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