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1):
大家好,现有一台工控机,
8台二次显示仪表,用来显示液面温度的,该仪表都有RS485的通信接口,
一个PLC,用来以现场的流量计联接,显示流量和各种仪表参娄,.有RJ45的接口.
10台自动报警仪,用来作汽体浓度显示的并报警的.没有电脑接口,有上下限报警的开关.

请问各位大虾,现在要组成一个系统,要如何组建,这样组成的系统是DCS系统还是FCS系统,

网友A:
其实,DCS(集散型控制系统)和FCS(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现在的区别不是很大,FCS用于一些更大型的系统,随着总线的完善,DCS兼容更多的总线系统,只是需要网关卡来实现罢了

网友B(2007-07-12):
PLC就够老哟

网友C:
用PLC足够啦,性价比高,DCS和FCS成本比较高,适合大的系统和较复杂的过程控制!

网友D:
PLC配上通信模块

网友E:
在现有的硬件基础上你谈啥DCS,F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