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1):
施耐德PLC是TWD40DTK
触摸屏是威纶MT508
之间始终不能通讯,触摸屏显示PLC无响应,请问PLC和触摸屏怎么设置啊,急!!!

网友A(2007-06-17):
我用的也是施耐德PLC,型号是tx57103,触摸屏是威纶mt5108ms,我正在为通讯头痛,我知道之间要有个驱动,网上没有,我也不会写这个驱动,不知你现在是怎么弄的?

网友B(2007-08-24):
碰到同样的问题 楼上的哥们解决了吗

网友C(2016-08-20):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了
读取数据好像也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