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1):
PLC存储卡如何能彻底删除以前的内容
用step7可以将程序清掉,但硬件组态不能清除
有什么办法,为什么

网友A:
1. 在S7软件中, 使用"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下载一个空的用户程序就可以清除卡中的内容!

2. 使用西门子专用PG( Field PG or Power PG )或者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 Prommer进行格式化!

网友B:
一般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 Prommer进行格式化

网友C:
如果插在与卡内的型号不同的CPU上怎么做呢,因为没有之前的型号的CPU了

网友D(2007-05-17):
还有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将CPU模块上的运行/停止开关拨到底待会儿就可以彻底CPU里的应用程序了!

网友E:
五楼的有点意思,不过不太明白,能否明白些?

网友C:
就是说传过组态的MMC卡,如果不清除里面的组态直接插到不同型号的CPU上是没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