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各位:
      一起聊聊机器人的选型。一般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机器人选型
机器人的选型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要看你是用什么用途
2 工作环境是否高温、高湿、有粉尘
3 要看加工件的精度要求是否很高
4 要考虑使用企业的产品规格是否多
除了,第一之外,如果234项你都选择是,那就恭喜你,你可以享受到世界顶级品牌的服务了,因为如果不用这些好东东,那就只能等着三天二头的让机器人罢工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例如:售后服务,使用培训也很重要。不然买的东西就像吉列剃须刀那样刀架便宜,到时一换刀片才发现死贵,那你老是在备品备件上花钱也很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B(2014-01-28):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的选型要注意以下几点:
1 要看你是用什么用途
2 工作环境是否高温、高湿、有粉尘
3 要看加工件的精度要求是否很高
4 要考虑使用企业的产品规格是否多
除了,第一之外,如果234项你都选择是,那就恭喜你,你可以享受到世界顶级品牌的服务了,因为如果不用这些好东东,那就只能等着三天二头的让机器人罢工了

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例如:售后服务,使用培训也很重要。不然买的东西就像吉列剃须刀那样刀架便宜,到时一换刀片才发现死贵,那你老是在备品备件上花钱也很够喝一壶的了
同意,尤其是2项,工作环境直接影响使用成本。考虑不足的话,就像装钱的口袋破了个大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