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因PLC距电脑太远,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通信,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可以在 S7-200系统上安装 EM241 Modem通讯扩展模板, 你可以进行远程编程与调试.

你的电脑 Modem--------->电话线----------->相距3KM的S7-200 EM241

楼主:
我有三台PLC要连,也有这种方法吗?那是不是要三个MODEM。

楼主:
有QQ吗?我想与你详细谈一下

网友A:
三台S7-200 PLC需要分别安装三个EM241 Modem通讯扩展模板,你的电脑安装一个Modem就行.

你可以对三台S7-200 PLC进行远程编程与调试.当然,三台S7-200 PLC也可以通过电话网交换数据.

楼主:
还有。这MODEM是什么型号的好?是不是西门子的也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