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最近正在做一个系统,硬件配置为S7-224XP+威纶MT506L+MCGS+带485通讯的智能设备,因为224XP上只带了两个通讯口,我把其中一个给了MCGS,另一个给智能设备,这样一来威纶MT506L就没地方可以连接了,我想知道能不能用EM277扩展一个通讯接口给威纶MT506L,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上述通讯口不够用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想你的带485的智能设备能不能使用PC的端口通讯,如果PC没有多余的端口可以买个PCI-串口的设备。

楼主:
第4楼讲的我也想到过,但客户要求触摸屏+PLC+智能设备为主控设备,计算机为辅助监控设备不经常用, 所以不能采用第4楼讲的办法。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