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元器件:称重传感器(市场上买菜的那种电子称取下来的)PLC欧姆龙模块是CJ1W-AD081-V1。触摸屏是WEINVIEW
请问能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份量,并且设定一个值,当达到时候PLC有动作。这样能做到吗?

网友A:
这个通过程序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比较easy'的应用

网友B:
可以的,比较结果输出控制动作。

网友C:
当然可以 最基本的计量秤计量方法 偶就是做这个的 嘻嘻

网友D:
请教一下,我的传感器是四线的,怎么接到PLC上。PLC是CP1H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