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上次多谢斑竹还有大家帮忙了,我在计算机上想读plc中计数器的变化内容,有知道的么,然后在我的电脑上显示:
CView2* pV2=(CView2*)pParam;
char* send;
CString order;
int i;
while(pV2->Countflag)
{
//BYTE strR[17]={'@','0','0','R','R','0','2','0','0','0','0','0','1',0,0,'*',13};//读200
BYTE strR[17]={'@','0','0','R','C','0','0','0','0','0','0','0','1',0,0,'*',13};//读计数器
pV2->Xor(strR,12);
for(i=0;i<17;i++)
{
order+=strR[i];
}
send=order.GetBuffer(0);
pV2->m_Port.WriteToPort(send);
Sleep(250);

send=NULL;
order="";
}
return 0;
用了一个线程,可是只能读一个直,0,1,2,3.......我只能读0,啊是不是hostlink响应侦对一个命令只响应一次啊

网友A:
应该不是的,会不会是PLC来不及响应?上位机发送过快导致PLC响应不及时?

楼主:
解决了!
不过有这么个问题,我通信时用的是hostlink协议,对于读写数据的命令中的pc中的地址是四位,那200.03是位寻址吧,我通信时怎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