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温度模拟量的问题,甲,乙,丙三个温度,只要甲温度大于乙温度一个可调的温差(比如五度)而不管甲,乙当时的实际温度,这时启动A设备,当丙温度到达设定的温度时,停止A设备.
请大家帮帮我,能有具体的梯形图让我搞懂这个问题,谢谢!
邮址:qb10935@sina.com

网友A:
我说个思路
主要是比较
梯形图麻烦楼主自己做下

甲的温度 a
乙的温度 b
丙的温度 c
设定温度 d
可调温差 e

a+e
与 b 比较

如(a+e)大
启动 设备A

c 与 d比较
c大于等于d?
停止 设备A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L     PIW  304                    //甲的温度
     L     MW     3                    //可变温差
     -R
     T     MW     1

     L     MW     1
     L     PIW  306                    //乙的温度
     >=R

     A(
     L     PIW  320                    //丙的温度
     L     MW     5                    //设定温度
     <R
     )
     =     Q      1.0

楼主:
谢谢!虽然还不太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