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WINCC 客户机如何将WINCC服务器监控画面读过来?画面读过来后如何引用WINCC服务器画画面中变量的数据? 初用WINCC,谢谢指点!

网友A:
1. 将你的WinCC组态集成于Step7项目中. 在S7项目的树形目录下, 创建WinCC服务器与WinCC客户机.

2. 将你的WinCC项目组态成"multi-user project".

3. 完成WinCC服务器画面/归档/脚本等编辑之后, 在"server data"处来创建WinCC服务器数据包, 即: create一个***.PCK文件.

4. 在工程师站的电脑上, 下载WinCC服务器组态(包含硬件与软件)到指定的计算机; 然后再下载WinCC客户机组态(仅软件)到另外指定的计算机.

楼主:
robertjml :非常感谢!
初学,还是不太明白。我实验室有一套现场总线过程控制系统实验装置,用S7-300和WINCC做的,现场控制层采用了几个西门子的PA仪表。我的系统只有一台电脑,STEP 7和WINCC都安装在这台电脑上,这台电脑既是服务器也是工程师站也是操作员站(可以这样理解吧?)。现在我想另外扩展3台电脑,除了获得监控画面外还利用画面中变量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