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有这样一个照明用电.有点类似商场里面的停电应急灯.平时只有

一盏灯亮,但当这盏灯因为烧坏等故障突然不亮时,另外一盏灯必须马上点亮.

当然,通过一些电子电路能够实现.但现在想找一种比较简单实用而且经济合算的方法.各位

师傅有好方法吗?

可以使用小型继电器,但关键是不能让继电器线圈长期处在通电状态.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可是我看了觉得好象不行.

A与B串联,两个灯丝阻值相差比较大,一个能亮一个不亮(这一点在平时工作中已发现)

但是电阻R应为多少欧姆好呢?能不能实现所要的功能呢?我还没有想出什么好方法,特意向

各位师傅请教,谢谢!

网友A:
会产生一个压降问题
就是所谓的双线圈
低级失误

楼主:
楼上你好,你的意思还不是很清楚.是讲我画的电路不能实现?还是说达到要求的电路都不能实现?
我只是初步设想了一个电路,当然不是最后定型;希望有高手提供优秀的电路出来......

网友B:
真要是选用这个线路的话,建议将电阻改这熔断器!可否?

网友B:
对不起,刚才搞错了。

网友C(2007-06-21):
设有两个灯A和B,在A灯的回路中串一个电流继电器线圈。电流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入B灯回路中。试试看。

网友D:
你看这样行不行?尽你最大努力找一个电流很小的热继电器
拆开,把双金属片手工调节的电流更小,串在灯电路中,调节双金属片至灯亮时几秒后热继电器就能跳开,另一灯串联在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上,---------
--------灯亮时,热继电器跳开,辅助灯不亮,灯烧坏时,热继电器复位,辅助灯接通------------亮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