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请教各位行家,我单位采用投切电容式无功补偿,当无功功率补偿到cosφ=1会使电网产生谐振吗?
     无功功率补偿到多少合适,正负范围是多少,过补偿到多少会对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最好补偿到1,但不能过补,过补会向电网倒送电,使电网的电压升高

网友A:
能否产生谐振,与你的电路参数有关,你可以计算一下是否满足谐振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补偿到1,但不能过补,过补会向电网倒送电,使电网的电压升高
最好<1  >0.9.
不能过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产生谐振,与你的电路参数有关,你可以计算一下是否满足谐振条件

怎样计算谐振条件? 能举个例子吗?  以及,过补偿后将使电压生高多少,如何计算?

谢谢啦!

网友C:
我们这里一般在0.95---0.98效果比较可以
电业局有这方面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