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plc里用200.01的话,我怎么写我的命令啊

网友A:
不可以,HOSTLINK不能进行位控制。只能进行通道读写。

楼主:
哦,那对于200.01是的理解是位寻址把,不好意思版主,我学计算机的,每接触过这个,有理解错的地方请多指教阿,200.01应该对应的是一个继电器把,是不是IR区的阿,那我怎么往这个位里写东西啊?

网友A:
200.01是对应一个位,不能直接用HOSTLINK命令进行操作,如果你要对某个字中的某个位进行操作,必须读取整个字的状态,然后将修正这个位后的值写给这个字。这样才行

楼主:
就是"@00RR02000001+FCS+*"然后再修改某一位,再WR进去么?0001是一个字
那换句话就是十六进制的0->0000,1->0001,2->0010,.....比如我写200.04位为1的话就是
"00WR02000100+FCS+*"了,对吧

楼主:
不对不对,根据hostlink协议,我读的是一个字,那这个字对应的是16位,可是他是16个继电器么?往继电器里写的数据只有0和1么,不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00RR02000001+FCS+*"然后再修改某一位,再WR进去么?0001是一个字
那换句话就是十六进制的0->0000,1->0001,2->0010,.....比如我写200.04位为1的话就是
"00WR02000100+FCS+*"了,对吧
----------------------
错,写200.04位为1的话就是 "00WR02000010+FCS+*"
15,14,13,12,11,10,9,8,7,6,5,4,3,2,1,0分别对应
0  ,0  ,0 ,0  ,0  ,0  ,0,0,0,0,0,1,0,0,0,0
那就是0010

楼主:
不是很明白,怎么
15,14,13,12,11,10,9,8,7,6,5,4,3,2,1,0分别对应
0  ,0  ,0 ,0  ,0  ,0  ,0,0,0,0,0,1,0,0,0,0
之后就200.04就对应0010了啊

网友B:
楼主真是个大晕乎

网友C(2007-06-01):
引用 楼主:
就是"@00RR02000001+FCS+*"然后再修改某一位,再WR进去么?0001是一个字
那换句话就是十六进制的0->0000,1->0001,2->0010,.....比如我写200.04位为1的话就是
"00WR02000100+FCS+*"了,对吧

----------------------
错,写200.04位为1的话就是 "00WR02000010+FCS+*"
15,14,13,12,11,10,9,8,7,6,5,4,3,2,1,0分别对应
0  ,0  ,0 ,0  ,0  ,0  ,0,0,0,0,0,1,0,0,0,0
我也是不太明白,能说的明白点吗?写200.04位为1怎么写,不是00WR20000401吗?为什么能说的详细点吗?谢谢

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是用vb做一个上位机控制,但是我的MSComm.output单步运行老是出现这么一句话:MSCOmm.Output=<Property is write_only>为什么呢?是我的命令字写的不对吗?刚接触,希望高手们说的详细点儿,谢谢

网友C:
哦,我似乎明白点了,是200.04通道是0200,对第四位写就是令十六进制的第四位0000,0000,0001,0000好象不太对啊,是第五位为的1啊,对某一位置ON就是某一位为1吗?啊呀,这放面的资料太少了,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