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2):
正转过程中步数是4步及3步以上正常转动,设置3步是步进电机转堵步,2步和1步电机没有动静,电流比正常转大一些

反转过程中步数是3步及3步以上正常转动,设置2步是步进电机转堵步,1步电机没有动静,电流比正常转大一些

网友A:
是否有細分了呢﹖要不可能電機本身有問題的﹐反應不行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问题啊我用drva指令控制Y0和Y1结果呢正转可以反转不可以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请高手帮忙指点迷津啊!开始以为是我的这套系统坏了啊换了套还是这样啊!谢谢!我的控制是FX1N +东方的驱动器+马达
程序为:
           LD  X1
           SET M1
           DADD K1000 D10 D10
           LD X2
           SET M2
           SUBB D10 K1000 D10
           LD M1
           OR M2
           DVRA D10 K1000 Y0 Y1
           AND  M8029
           RST   M0
           RST   M1
           END
线路部分不知道有没有接错啊
我是这样接的啊 驱动器输入部分的接线: Y0 接东方马达驱动器的信号输入插座的2号脚  Y1 接驱动器的4号脚  驱动器的1和3号接开关电源的+24V   11和12号脚接开关电源的啊正极和负极  驱动器的输出部分接线是正确的啊!按照说明书接的啊
PLC Y0和Y1的公共端接外部的负极! 不知道为何原因反转的时候它不转,后来加了两个电阻(2K)在Y0 Y1端子上,可是还是不可以啊  请老师傅帮忙看看怎么会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本人很急望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B: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反转时Y0和Y1 的只是灯有亮,就是不转啊!可是当到了正转的时候Y0亮的时候马达可以转啊 郁闷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家帮忙啊急啊

网友B:
Y0与Y1的公共断可以接外部开关电源的负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