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3):
請教高手一個光耦的問題﹕我的PC817輸入端口是24VDC的信號﹐要怎樣才能轉換成PC817所能承受的輸入信號啊

网友A:
用电阻分压

楼主:
我已經串接了一個20K的電阻了﹐但一給信號817馬上擊穿了啊

网友B:
怕是接反了!

网友A:
你理解错了,把你的图贴出来吧

网友C:
不可能,24V串20K电阻电流才多大呀,确认电阻是20K,确认电压是24VDC。就是接错了。

楼主:
我已查了多次了,应没有接错的,明天我把图贴出来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外面,不方便

楼主:
这是我上传的图片,请帮忙分晰

网友A:
果然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理解有误

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行?

网友A:
串电阻能分压吗,好好想想,

网友C:
我按照你的图搭接电路,经过试验,根本不击穿,我用光偶是TLP521-1,请换个24V
电源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楼上的兄弟啊

网友D(2007-09-13):
24V串一个4.7K电阻,再串一个三毫米的LED即可!我设计过很多电路板都是这样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