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3):
急!!!7KF02-0AB0型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来测量普通电阻??
本人刚用到西门子 7KF02-0AB0这个型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用来测量滑动电阻值.滑动电阻为0~~360欧姆(已用表量过). 在一个通道里按照接线规范 把M+和I+短接, M-和I-短接.然后从M+.M-引出两线,接到滑动电阻上.(该电阻说明书上写,两端所加VDC<=6V 不知道什么意思)
在HW里 配置该通道如下,   测量型号:R-4L
                测量电阻范围:0~~600欧姆.
但我无论怎么样改变滑动电阻的值,通道里读出来的数总是32767不变化.
是不是通道坏了,还是小弟我哪里做错了.望高手指教.在线等.谢谢先

网友A:
1. 检查M+和M-是否错误地接到滑动电阻的两个固定端上. 确认模拟量输入通道与滑动端相连!

2. 检查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板右侧的"量程卡"是否正确地设置成"A"档!

网友A:
7KF02-0AB0模拟量输入模板的 10(Comp+), 11(Mana), 20(M) 三个端子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