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3):
每隔一天的晚上23:10灌溉一次,每次10分钟.怎么用PLC实现?
我是初学者,目前就是做个PLC控制植物的灌溉.
会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请问你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B:
呵呵;用个定时器就可以了;何必用PLC呢;

网友C:
杀鸡焉用牛刀,哈哈,一个PLC要好多RMB的.

楼主:
任务是要用PLC做,定时器是不能的,考虑万一PLC断电之类的,PLC里的实时钟可以实现每天什么时候灌溉的,但隔了一天我不怎么会,哪位帮忙,谢~

楼主:
用三菱PLC做`

网友A:
用时钟就可以了啊,调用时、分、秒,就可以了,日期就不用了。这样每天的控制都一样。用TCMP或者TZCP指令可以做到。自己先做做看,真的做不出来我再帮你写程序。

网友A:
你在2007.3.26 10:58 发过相类似的求助,已经有人详细的回答了你的问题,你现在又来发一次!时隔20天,你竟然还没有解决这小事,我要怀疑你做事的态度了,我觉得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帮,自己都不愿意懂脑子,就想着让别人怎么帮你。真遗憾!

楼主:
楼上的帮过我忙,先谢谢,说实话我的进度还在灌溉系统规划及灌溉设备,机电设备的选型部分,确定好了我才做程序部分,所以也确实没认真想过,可能这是小事,对我初学者来说就不一定啦,灌溉系统要求每隔一天,我觉得在时钟的基础上再加个中间继电器能实现.没调试我不敢说对不对,老怕走错路,还真是我的一缺点~只有你们有经验的人才知道,不好意思,不过真的谢谢你们.

网友B:
呵呵;恐计又是老师给布置的作业;

实际应用中不太合适,除非老板的钱多的没处花;

网友D:
LD      M8000
OUT   MOV  D220  D20
OUT  MOV   D221  D21
OUT   MOV  D222  D22
OUT   MOV  D223  D30
OUT   MOV  D224  D31
OUT   MOV  D225  D32
OUT   MOV  D8013  D0
OUT   MOV  D8014  D1
OUT   MOV  D8015  D2
OUT   TZCP  D20  D30  D0   M3
D8013-D8015是时钟脉冲(秒,分,时)再不明白就没办法了.

楼主:
先谢啦,收下再去想`一定会想明白的~压力大了嘛`

网友E:
看这个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我弄懂了`我用ATLP指令.一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