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3):
星三角接法和Y型接法有什么区别,请指教谢谢

网友A:
问题不明确!前者是老旧的起动继电器控制,要求电机正常是三角接法,后者是指电机出厂时就是Y星接法的,不能接成三角,那样会烧坏电机.

网友A:
不过现在星三角在很多地方还是用得到的,因为便宜,实用,对要求不是特高的情况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