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3):
红夹克潜泵,150hp,1.1kw
它的正常电流是5A对吗
但是潜泵交流接触器前的开关老跳,应该是过流保护器吧,就是有一个红按键一个黑按键,还有6-10A调节电流的玩意.
现在我要把电流调到10A的地方才不会出现跳开的问题(正常安装好的都是在6A的位置),但是用钳表测泵的电流达到了8.3A.
这样对潜泵好吗?还有潜泵的用电量会不会上升?按8.3*220=1826也就是1.8Kw了.
现在要计算潜泵的耗电量还能以1.1kw来计算吗?

楼主:
我同时用钳表测量过多台潜油泵,有电流是4.5A的,有6A的.都是同品牌同型号的潜油泵.
为什么电流都不一样?都是单相220的

网友A(2010-12-22):
潜油泵电流过大接触器保护的原因
我是天津加马机械厂的技术,我们厂是国内唯一专业生产潜油泵的企业。我们的潜油泵是绿牌潜油泵。据我分析楼主讨论的现象是可能是由于电机定子跟转子之间的缝隙进入脏东西导致电机运行时候不顺畅电流过大造成的,220V潜油泵正常运行的电流值应该是5.5A左右。这样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电机烧毁。认为的调高保护器的电流值是对电机寿命有影响的。希望可以跟大家交流讨论。QQ791459936 TEL15522981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