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3):
请问操作员行为记录不能导成文件,该怎么处理?一条一条的查看好麻烦.

网友A:
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历史库中的操作员行为记录导成文件。
1。在历史库中直接操作
   进历史库,进data display,选message,选operation。填入时间后,选上面的保存到ascii文件就行了。
2。在工程师环境下选config下的Operator Action Journal。这个界面可以根据时间,操作站,compond:block.参数等进行筛选操作,保存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