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C

楼主(2007-04-14):
各位大侠   敝人人现在有一问题请教  欧陆590C我们有一流水线上是主从控制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主控制系统好的   从电机速度却有波动  于主电机有3米的误差   请指教

网友A:
从电机有变频器吗?它的调速信号是主变频给的吗?频率在变化吗?查这个信号有没有波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敝人人现在有一问题请教  欧陆590C我们有一流水线上是主从控制的。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主控制系统好的   从电机速度却有波动  于主电机有3米的误差   请指教
不知道你指的主从控制实际上是要求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控制要求。

网友C:
3m,是硬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