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4):
三菱中如何使用模拟量输出?  施耐得中是这样表示的%QW2.0:=%mw0 即将寄存器mw0中送进%QW2.0 %qw2.0是模拟量模块
三 菱任何写呢?谢谢

网友A:
用to指令

网友B:
to应该有特殊寄存器的规定的

网友C:
看模块的说明书  ..........

网友D:
FX1N/FX2N的使用FROM/TO指令;
FX3U的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