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4):
利用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可以节约电能10%以上,这虽然是事实,但因节电的原因说不清楚,利用书中节能的公式也计算不出来,所以在当代对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电的问题还有争论。
本人对此问题探讨30多年,通过对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能力的分析,找到了利用电容器节约电能的原因:主要是利用了电路谐振现象,可以称是“广义的电路谐振”。
为了证明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约电能,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做了许多试验,特别是关注新闻有关节能的报导,我新发现: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做功增大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利用电容器节约电能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节约与增大实质是一样的。如果负载做功大小不变,输入的电能减少,称节约电能;如果输入的能量不变,负载做功增大,称增加能量。
在电力系统中安装适当的电容器时,因负载做功多少不变,输入的电能减少,称节约电能;本人为了证明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约电能时,输入的能量和输出的能量都在变化,就要通过电容器安装前、后电源输入电能和负载做功大小的对比。
有关试验情况如下:
1、本人试验:
(1)试验设备和电路:①在100伏安的变压器前边,接220伏60W电灯泡(图中没有),目的是隔开与总电路相通。②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并联适当的电容器。③在变压器的输出端接一个20W的灯泡。如图所示。

(2)试验方法:①将电容器调到容量最小位置好比断路,此时接通电灯泡后,灯泡不太亮。用电流表测得一次电流为:0.32安,二次电流为0.5安。
②将电容器的容量调到适当位置,即容抗等于感抗,发现电灯泡比原来亮。再测一次电流0.25安,二次电流0.6安。
(3)对试验分析:①输入电流减少:(0.32-0.25)÷0.32=21%;
②输出电流增大:(0.6-0.5)÷0.5=20%,
③因没有功率电表输入有功功率是否减少,无法测量,但因电流减少,输入的电能不会增加。但输出的是纯电阻负载,有功功率因数为1,电流增加,电压不可能降低,输出的有功功率增加20%以上,这是不用测量的。此试验虽小,但说明问题却很大,它证明在低压电网中安装电容器后,不仅节约大量有功功率,还能使负载做功增大。
2、大连钢厂钢丝厂的试验:据《钢铁信息》1994年第253期报导,该厂在154kW的异步电动机上安装电容器,经过试运行证明,功率因数比原来提高0.1~0.15,电源故障少。按电力消耗计算,年降低15%,据1994年上半年统计,用该项节电技术后,实际节电3.2万kWh,效益1.6万元。
如果按此节电效果计算,在500kW的异步电动机上安装电容器,一年节约的电费就是10万元,中等企业可以有10~20台这样的电动机,如果全安装上电容器,一年节约电费就是100~200万元。
3、鞍钢矿山公司齐大山铁矿试验;
据《鞍钢日报》1995年4月26日报导,该单位先后对19台电铲全部安装了电容补偿器,使节电率达18%,每台年节电3.8万kWh,如果每kWh按0.4元计算,经计算19台电铲一年可节约电费28.28万元。
据单位人讲:安装电容器后,电压稳定,解决起动困难问题,以前起动需要两分多钟,安装电容后不到一分钟就达到额定转速。
4、网友的试验(来信):
我以前没做过这样的实验,今天做了一下,实验过程如下:第一次实验:
并联电容后输出电流和电压没有任何改变,详细过程略。
分析:我们这里电网情况比较好,内阻很小,变压器功率不是很大,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次实验:在变压器前串联一个电阻,模拟内阻较大的电网。如电路图:

其中,R1=1kΩ,R2=1Ω,C=0.5微法。
(一)并联电容前:
原边电流为0.08A,电压为160V,视在功率约为12.8W,有功功率为8.1W。
输出端电流为2.75A,电压为2.75V,功率约为7.56W。
(二)并联电容后:×÷
原边电流为0.06A,电压为174V,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W,有功功率为9.6W。有功功率因数0.6328;有功功率率加:9.6-8.1=1.5W
(0.087×174-0.08 ×160)×0.6328=(15.138-12.8)×0.6328=1.479W
输出端电流为2.97A,电压为2.97V。功率约为8.82W
原边视在功率减少72.5%,有功功率增加18.5%。
输出端功率增加16.7%。
以上四个试验证明: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不仅能补偿无功功率的损失,还能增加有功功率,大约20%左右。利用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的同时,能增大有功功率这是一个新发现
二、术学公式计算最能说明问题
1、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输入的总电流是公认的
在交流电路中作用力为电源(电压),反作用力为负载(阻抗)。电源做功大小(对电子)与电压成正比,与总阻抗成反比。计算公式:I=U/Z ;当电路谐振时的计算公式:Q=X/R  ;I负=QI总
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输入的总电流,不会错,这是公认的。
2、电感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增大计算公式是符合事实的
发电机和变压器输入功率是由输出功率决定的,在变压器或电动机中,感抗和阻抗是不变的,有功功率因数也是不变的。这都是公认的。
从实践中得知:并联电路谐振时,电感负载具有高阻抗特性,实际是负载中的端电压增加,电流增大。此现象是电工书中没有讲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详见上面的小试验),这是一个新发现。
因为电感负载(变压器或电动机)中的有功功率因数不变,对电感负载来讲:P=IUCOSφ 因 COSφ不变,I和U增加,P必然增加。计算公式:P节=(I2U2-I1U1)COSφ;式中I2和U2代表安装电容器后的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I1和U1代表安装电容器前的电流和电压值。
在电工书中节能的计算成本公式:P节=(I21-I22)R,当线路中的电阻很小时,节电也很少。尤其是在电感负载中节电情况没有计算公式,误认为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大小不变,负载做功大小也不变。在总电路中输入电流减小,有功功率因数提高,减少线路中的有功功率损耗。所以许多人认为安装电容器对电力部门有好处,对本单位有害处。
3、并联谐振电路具有高阻抗的特性,就是产生内电动势的结果
在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大小是总路中的电流和电容支路中的电流矢量和,在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大小与端电压成正比,与负载中的阻抗成反比。因负载中的总阻抗值大小不变,端电压增大,所以负载中的电流增加。此现象好比直流电路中的两个电池并联一样。
书中和内行人都承认在电力系统中安装适当的电容器具有稳定电压的作用,电压与电流是密不可分的,I=U/Z  式中I代表电流,U代表电压,Z代表总阻抗。
三、新发现的重大意义
新观点是书中理论的新发展,与书中的计算公式没有矛盾。电路谐振为什么产生能量,人们不好理解,暂时不谈此问题。只讲并联电容器后,负载做功增大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
1、现实意义:能说明利用电容器节电原因,对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有极大的好处。
2、科学价值:当电路谐振时增加的有功功率大于铜损时,就可以扩大电能。例:当品质因数Q值大于2以上时,负载中的电流也是输入总电流的2倍,负载中的有功功率也是原来的2倍。
从网友试验结果中得知:并联电容器后输出有功功率8.82,输入有功功率不会比安装前增加,安装前为8.1;增加:(8.82-8.1)÷8.1=8.8%;因输出大于输入,就证明电路谐振时产生了能量。
(1)突破一次补偿,变为多次补偿。从小试验结果中得知,一次补偿能节电10-20%;再去掉各种损耗,也能节电10%左右,如果连续补偿就会不断地扩大电能。
(2)突破对感性负载补偿,增加对阻性负载的补偿。以前人们只在电感性负载中进行无功功率补偿,对纯电阻性负载中没有补偿。
(3)适当增大电流频率,可以增加“谐振能”。因为感抗大小与电流频率成正比,提高频率,就能提高品质因数,品质因数是谐振能的重要参数。
(4)能引起爆炸式的发明:利用新理论可以有许多重大发明,“谐振能发电器”可以利用在汽车、火车轮船和发电站等各个地方,解决能源不足问题,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
作者:曾 凡 昌;单位:辽宁鞍钢弓长岭矿业公司; 职称:工程师(退休)
联系电话:0419-5110872;邮 箱 :gclzfc@163.com
邮 编:111007
通信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团山街头道沟委6组16-4-4

网友A:
老老师您好啊!偶记得书上好像是讲得很明白了?电感负载在交流电路中,并联上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提高设备的出力!!!!!!老老师!请您弄个“谐振能发电器”让我们晚辈开开眼行不???!!!老老师!85年以后的书您经常看吗?您知道电平衡吗?我看您应该申请专利了!

楼主:
回复213712137:
你不相信,我也不能勉强,信不信由你。
因为我没有能力做更大的试验,才把不成熟的科研成果公开。目的是寻找老师和同路人共同把此项研究进行到底!

网友A:
你上面讲的那些现象的确是真的,但是你的部分解释、认识有点偏差,你讲的那些现象是正常的,基本上说搞过几年电的都知道吧?!“提高设备的出力”----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通俗的意思是:假设这个电感负载工作时,功率因数是0.8,可以理解为还有0.2是没做功的,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后,这0.2也做功了,也就是说:设备的出力程度提高了!再举例:1台15KW电机,拖动1台须输入功率15KW的设备,这台电机的负荷是相当重的,是不?给这台电机并上合适的电容后,电机的负荷轻松了,因为电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电机的出力也就提高了,这个现象都知道的,这就是无功补赏的意义中的一部分!-----《新发现---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做功增大》???

网友A:
难怪没人回你的帖子!也就是我多事!

网友A:
曾老师:
     还是送你个实用的吧!我是看了生产厂家的说明书后琢磨出来的,你可以做这个项目,应该好干的,我上班没时间做,我不舍得放弃我的高工资,让给你做吧。
    交流电焊机空载节电器:
    在电焊机空载时,一般500型焊机空载电流; 9.5---11A ,加装了空载节电器后,空载电流降至1A,节电效果是相当明显的,制作成本总共150元内(含CJX2-32接触器1个、小变压器一只、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全部元件,市面上可是卖到1600元啊),线路简单可靠,我公司共改装了15 台交流焊机,使用3个月了,一切正常,完全不改变焊工的操作方式和习惯。有感兴趣的给我发邮件,免费发给你们图纸,需用AUTO CAD打开,我的邮箱是:sunlixin666999@tom.com   有信必复!

附:其他电焊机节电器介绍

交、直流电焊机节电器
1.简介
电焊机消耗大量电能,特别是在当前电力十分紧张的时候,降低电焊机能耗,将为用户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缓解电力紧张。
2.电焊机节电器技术特色
(1)电焊机输出电压低,安全性强;
(2)二次启动响应时间短,不影响电焊机的正常使用;体积小,安装方便!
(3)节约电力消耗,安装保护器后有显著节电效果!用户1-3个月收回全部投资,每台电焊机每年可为用户节约数千元电费!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4)降低电焊机线圈发热,延长电焊机使用寿命!
该节能断电保护器安装方便、性能稳定,具有明显节电功能!希望我的节能断电保护器能为各单位的员工提供多一份的人生安全保护。
(5)  电焊机节电器主要参数:
空载节电:   95%
整体节电:   20%
次极输出电压 3-15V
起弧时间     20-50ms

网友B: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08013
请楼主看看自己的帖子!
以下是楼主发来的信:
"尊敬的老师:
我是机械工程师,现在退休在家,在工作期间,为了研究节电而学习研究电工理论与实践的,可能说一些外行的话,请你不要生气。
您讲的电路谐振问题,我基本上能理解,认为与书中观点是相同的,也是公认的。
我提出的节电是对负载来说的,不是对总电路讲的,在电工书中没有找到答案,您也没有回答在负载中是否能节约有功功率问题。
从无功功率补偿器节能的实践看,对负载来说出是节约有功功率的。我的观点是: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后,负载做功能增加。
其原因是: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都增加,有功功率因数值不变,计算结果是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增多。
另外关于串联问题,按照书中公式计算:当感抗等于容抗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当比原来增大,总阻抗减小。但有的人说,输入的电流减小,我不知道哪个正确?
因为说电流减小的人,对我有敌对情绪,不便在网上公开提出,请您在邮箱中解答。如果是减小正确,可能是“内电动势”起的作用。"

本人认为可以理解!毕竟不是该专业的专业人士,但又觉得概念的偏差又有普遍性!所以斗胆发出来讨论.
我的回答发言:
1,并联电容补偿本身就是针对负载来讲的!
2,确切来讲,电容补偿是不能节约有功功率的!
3,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后,容性电流Ic与感性电流iL相位相反,可以抵消一部分感性电流(即补偿部分无功电流),使得功率因数提高,系统电压有所升高,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系统电流会有所减小,降低线路能量损耗,减小线路压降,改善供电质量,提高系统供电能力.此时,系统可以适当增加负载功率,但并不是楼主讲的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增加!当负载变化时,你的有功功率确实是增加的,但你的用电量(即电费支出)仍是增加的!并不会给你带来节电的效果!
4,而串联电容补偿则是利用负载电流在系统线路中的线路电阻中的电压降,在串联补偿电容的容抗电压降与线路阻抗电阻中的电压降相位相反,而抵消一部分线路电抗中的压降,从而提高了系统电压,也就相应减少了系统的功率损耗!
    所以说,串联电容补偿可以改善系统参数,减小线路阻抗,提高系统稳定性有一定作用.但电压损耗的减小程度是随电容器容抗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绝不是楼主在来信中讲的:"当感抗=容抗时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比原来增大."总阻抗的减小,只能说明线路中的压降减小,而不是负载中的电流随线路压降减小而增大.因为你的负载不变时,输入到负载的电流会有所减小.

回楼主:本人也是退休多年,不甘寂寞,外出打工,发挥余热.原谅本人的卤莽,公开了你的来信.请见谅?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请教:负载做功是不是能量转变的?负载中的电流与输入的总电流大小是否相同?电压是否一样?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是否能增大?

楼主:
请教:
电感负载与电容器并联或串联后,负载做功大小有没有变化?为什么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呢?

网友A:
回答你第一次试验的问题:
你用1个100VA的变压器接在市电上,次级接1灯泡,在变压器没并联电容前,一次电流0.32安,二次电流为0.5安,并联后一次电流0.25安,二次电流0.6安,------------------其实这时电压也提高了,必须用分辨率高的数字表测量才看得出来,你说的是:输出的灯泡是纯电阻性负载
但是请不要忘记了变压器是感性负载,变压器的初级并上合适的电容后,他的功率因数提高了,比如说功率因数是1,也就是纯阻性负载,他的输入电流就减小了,因为它不需要从电网汲取无功电流了(这个无功电流实际上和有功电流一样能用电流表测出来,并上电容后,无功电流由电容提供,原理信老师已经说了),他的输出电压也就提高了,输出功率也提高了,二次电流就大了,灯泡亮度就会增加了。
我说的这些话算是通俗易懂的了吧?曾老师,你的理解有偏差,请你不要对不同意你观点的人有偏见!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
你能给我解答,我很高兴,观点不同并不可怕,就怕因为观点不一样,产生误会。
其实你做的节电效果很大,我很相信是真实的,相信的原因就是,你的实践与我提出的新观点是相符合的。
你做出的节电效果,书中是无法解答的。有功功率因数增加,只能说明总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减少的原因,不能说明负载中做功增大的本质。
只有利用品质因数的变化,才能说明负载做功变化的原因。如果你想获得真知:请你测量一下:串联电容器后,输入的总电流和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是否相同?在有载时测量一下,输入的有功功率和输出的有功功率各多少?如果输出不能大于输入,我可以给你的试验人工费100元。
如果输入能大于输入,也就成为你新的研究课题,你可以为节电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网友A:
哎!看来你是真得不懂电!没法交流啊,你问问题都把一些概念搞混了,有时都看不明白你问的是什么意思?祝你成功吧!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科学设想不能百分之百正确,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可以试验。
输出大于输入的设想,来源于负载电流大于输入总电流,来源于“内电动势”。“内电动势”产生是一种物理现象,它同化学反映是一样的,是两个相反事物相结合的产物。
“内电动势”不是无中生有的,是有条件的。
增加负载(电容),电流或电压能增大,这就是反常现象,利用此现象负载做功增大是客观事实。
当负载做功不变时,消耗的能量减少,节约了电能。你的节电器有载节电20%,已经做到了输出大于输入,只是你自己没认识到。

网友A:
1、我的电焊机空载节电器---------是空载时节电90%,有载时节电是0.00000000000%!
2、我用上了电容的原因是----------利用电容来限流!!!难道你不知道电容器有限流、镇流的作用???就向电阻一样限流!原理是:“容抗” !
3、我也可以用电阻来限流,但是发热量太大,损耗太多了!我也可以用电感来限流,成本太高了!!
4、明白没??只怕是你怎么看也看不懂啊!用上个电容就是节电???电视机用的电容多了去了!很很节电啊!

楼主:
尊敬的老师:
请教:电感负载的有功功率计算公式是否正确?
电感负载并适当的电容器后,从实践中得知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比输入的总电流和电压增大,如:在网友试验中,电流由原来的0.08A,增加到0.087A,输入电流降低到0.06A;电压由原来的160伏,增加到174伏。有功功率实测由8.1W,增加到9.6W,有功功率因数0.6328不变。
0.087×174×0.6328=9.579≈9.6(W)
计算值基本上与实测值相符合。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你说:“我的电焊机空载节电器---------是空载时节电90%,有载时节电是0.00000000000%!”
空载时能节约电能,同理,有载时也会节约电能,只是比空载时节约的电能少。你说不节约电能,有可能没有测量,也有可能说的不是实话。
如果有载时不能节约电能,无功功率补偿器就卖不出去了。对此问题我亲自去安装电容器厂家调查过,也从报纸中看到报导。
尤其是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这是公认的,事实存在的。负载做功是由能量转变的,负载做功增大,就是能量增加的表现。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负载不变,电压不变,增加电容补偿后,电流会下降,而且当月电费会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补多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370W--250W电机该补多大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负载不变,电压不变,增加电容补偿后,电流会下降,而且当月电费会减少!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补多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如370W--250W电机该补多大电容?????
2UF/400V的电容.

网友A:
我的电焊机节电器制作思路:在空载时自动断电,焊接时自动通电,以达到节电目的,但是我做不到完全断电,除非是手控,没办法只好在空载时给他一点点电,用来检测电焊机的工作状态,串联上电容是用来限流的,当然也有一点点提高了空载时的功率因数,是空载时,不时有载时!
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用在这里似乎不大恰当,用在接收机发射机等方面才对;相信中国的电工高手有很多很多,比我高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有的是!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你说的现象,相信他们也研究过了,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书本上的,是现在的书本上的,不是以前的书本!你热衷于电容节电的探索(我个人认为不算是研究),这是值得敬佩的,向你致敬!
我公司有很多你想要试验用的仪表,我也有时间去做,但是我觉得你提出的思路和方向不正确,应该是条死胡同,你说的实验我也做过了,完全可以用书本上的理论解释,没有什么有疑问的地方。当然我的电工水平是有限的!
假如某一天,你终于发现你“研究”的东西,和书本上是一回事---只有一个原因:你看懂书上的内容了,那时你会懊恼你自己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电容补偿后电流小了,那是无功电流由电容提供了,不用从电网汲取了;
电费降低了,那是你的功率因数提高了,供电部门不再罚你的款了,如果你补偿的功率因数很高,或是向电网倒送无功,供电部门还会奖励你的,不是现金奖罚,在电费的金额上能看出来,可以向供电部门咨询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焊机节电器制作思路:在空载时自动断电,焊接时自动通电,以达到节电目的,但是我做不到完全断电,除非是手控,没办法只好在空载时给他一点点电,用来检测电焊机的工作状态,串联上电容是用来限流的,当然也有一点点提高了空载时的功率因数,是空载时,不时有载时!
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用在这里似乎不大恰当,用在接收机发射机等方面才对;相信中国的电工高手有很多很多,比我高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有的是!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你说的现象,相信他们也研究过了,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书本上的,是现在的书本上的,不是以前的书本!你热衷于电容节电的探索(我个人认为不算是研究),这是值得敬佩的,向你致敬!
我公司有很多你想要试验用的仪表,我也有时间去做,但是我觉得你提出的思路和方向不正确,应该是条死胡同,你说的实验我也做过了,完全可以用书本上的理论解释,没有什么有疑问的地方。当然我的电工水平是有限的!
假如某一天,你终于发现你“研究”的东西,和书本上是一回事---只有一个原因:你看懂书上的内容了,那时你会懊恼你自己的!
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用在这里似乎不大恰当,用在接收机发射机等方面才对;相信中国的电工高手有很多很多,比我高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有的是!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你说的现象,相信他们也研究过了,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在书本上的,是现在的书本上的,不是以前的书本!你热衷于电容节电的探索(我个人认为不算是研究),这是值得敬佩的,向你致敬!
我觉得你提出的思路和方向不正确,应该是条死胡同,你说的实验我也做过了,完全可以用书本上的理论解释,没有什么有疑问的地方。你看懂书上的内容了,那时你会懊恼你自己的!
大家都象1213712137来叙述看法就好了!

网友C:
回21楼:
我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变压器,低压侧,没投入无功补偿时,功率因数为0.75
    低压侧电流为280A,但投入无功补偿时,功率因数为0.98,此时总电瀛下降到240A,.
 -------我想,这下降的40A电流应为无功补偿节电的效应吧!!!!

----------------在这里谢谢老信大师帮助!!!

网友A:
能在这里认识信老师等高手是我的荣幸
我说一个经历过的事给大家分析,02年我去潍坊卷烟厂调试消防变频供水设备,遇到了很奇怪的事:几台ABB401变频器经常报故障,自动停机,故障代码是过流,检查变频器的设置参数都正确,机械没问题,数次咨询ABB山东总代理的技术人员,无结果,后来有一次我蹲在控制柜前,突然看到一个接触器(ABB的)啪啪两声,释放又吸合了,屋内的日光灯灯光没有变化,我恍然大悟:是停电了,高压上的自动重合闸系统重合闸成功,停电的时间极短,ABB的接触器反映极快,造成接触器下面的变频器报警停机,询问卷烟厂的电工负责人,他说经常出现停电情况,每次重合闸都成功,找不出原因来,解决不了。工程结束后我回到了单位,经常琢磨这个问题,终于有一天想通了,卷烟厂用着大量的变频器,在电网中制造了大量的高次谐波,当某一条件具备时,高压继电保护电路受到干扰-----跳闸----自动重合闸----合闸成功,我曾经给卷烟厂打过电话,告诉他我对他们经常停电的原因分析,他们解决了没有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换了一家公司,失去联系。各位师傅请帮我分析分析,我的分析对不对?

网友A:
恢复25楼
减少的40A电流是由电容提供的,这就是无功补偿的效果,你的无功电度表会走得很慢了,甚至会倒转,向电网倒送无功,供电部门高兴了,同时你的变压器输出功率比未补偿前大了许多,输出电压也提高了,变压器的温升也降低了,总之:合适的无功补偿是有好处的。

楼主:
回复213712137
引文章:1、我的电焊机空载节电器---------是空载时节电90%,有载时节电是0.00000000000%!
2、我用上了电容的原因是----------利用电容来限流!!!难道你不知道电容器有限流、镇流的作用???就向电阻一样限流!原理是:“容抗” !
3、我也可以用电阻来限流,但是发热量太大,损耗太多了!我也可以用电感来限流,成本太高了!!
4、明白没??只怕是你怎么看也看不懂啊!用上个电容就是节电???电视机用的电容多了去了!很很节电啊!
-----------------------------------------------------------------------------------------------------------------
回复:1、空载能节电,有载同样能节电,只是节电少一点,不节电是你没说实话。
2、利用电阻限流,不是单纯是发热问题,功率会减少的。用电感限流同样会降低功率。
3、用电容就节电,空载时节电是你说的节电90%,如果用纯电阻或纯电感,空载能节电吗?如果说能,是因为负载的功率降低了。

楼主:
回复213712137:
你说:“我公司有很多你想要试验用的仪表,我也有时间去做,但是我觉得你提出的思路和方向不正确,应该是条死胡同,你说的实验我也做过了,完全可以用书本上的理论解释,没有什么有疑问的地方。当然我的电工水平是有限的!
假如某一天,你终于发现你“研究”的东西,和书本上是一回事---只有一个原因:你看懂书上的内容了,那时你会懊恼你自己的!”
我觉得我们的奋斗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节电问题。我是外行,没有习惯思维,容易产生各样各样的新设想,也容易提出许多可笑的问题。但我认为搞科学研究失败也是正常的,也可能失败一百次,一千次,最后以失败告终;
但也有可能经过无数次失败后,最后取得了胜利!
我提出的设想人们不理解,不敢相信,不理我,这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本人都不敢相信,可是又否认不了自己提出的新观点,因为如果成功价值巨大,所以只要有百分之0.01的可能,都应去探讨它。你看不起我,我也不怪你,希望我们能互相理解,在节能的问题中能互相帮助。
因为我没有试验条件,所以想找网上朋友合作,并向网上老师请教。
我提出发明节能器的根据是:电感负载(变压器或电压调节器),空载损耗5%左右,安装电容器后可节电10-20%左右;实践中已经证明无功功率补偿器对电感负载来讲能节约有功功率,少交电费,对总电路中的节电不计算在内。
如果我们能合作,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网友A:
首先,论坛是交流、学习、可以灌水的等等
我发现我已经很崇拜你了,也很佩服你了!你连我给你的回复都没看懂啊,我的回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怎么你还曲解啊?请问您今年高寿啊?肯定还没到84岁吧?相信没到也差不多了!人上了年纪要想得开啊!可别发糊涂啊!您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如此费心的研究电容节电技术,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榜样!向您老致敬!向您老学习!祝您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网友B:
转发楼主来信:
"尊敬的老师:
感谢老师无私的帮助,可惜,我对计算机不熟习,我只有WPS2005软件,附件打不开。好书看不到,让您白费劲了。
我是一个难教的学生,总爱提出与您观点相反的问题,请老师不要生气。
我现在就想知道两个问题:
1、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后,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输入的总电流大小相同?负载中的端电压与输入的电压是否一样?
2、当品质因数大于1.5时,输出的有功功率是否能大于输入的有功功率?以前的网友,已经做出输出大于输入,8.82大于8.1W;(品质因数:1.23)我想再验证一次。
另外从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谐振与不谐振时输出能量是不同的,相差几十倍。此情况符合我提出的电感负载计算公式:P振=IUCOSΦ;因为谐振时,IU增大,COSΦ不变,所以当品质因数达到几十倍时,有功功率也差几十倍。从计算结果得知,谐振与不谐振输出能量不同,因此调电路就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书中没有这样的计算公式,可以说应当保密的。
不知道您是否有做试验的条件?如果能做此试验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做此试验,能否与网友1213712137联系一下,让他做试验。
他知识虽然没有您多,但他是一个亲自做节电器的人,不用特意做,只是增加两个测量数据问题。对他和对您都有好处,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可以证明书中计算是否正确。
在他的眼里,我是最无知的人,而您的知识资历都胜过他,您说话他会听的。千万不要说是我需要的数据。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比处处按着前人走过的路好。
我希望您能成为节电研究的带头人!"
答复:
楼主的两个问题在我前面的回帖中已经讲的十分清楚了!看23,24楼的帖子.
至于1213712137是否愿意进行实验,不是我说了就算的事情.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论坛是自由发言的地方,只要不违反法律和他人就行。
我的发言与当代实践没有矛盾,电力部门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我提出利用电容器可以使负载做功增大的观点,对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有好处的。
无功功率补偿能节电10-30%左右,变压器或调压器空载损耗5%左右,如果按10计算,还差5%,探讨输出大于输入有什么错误?
从事实中看输出已经大于输入,只是人们没有测量。
节电与增加电能实际是一样的,在安装电容器前,空载损耗5%有功功率,安装电容器后,如果输入电压不变,变压器中的有功功率增加10%,减去空载5%,还多5%;如果在高频电路中,增加的有功功率会100%以上,输出就更能大于输入了。
这是一个设想,相信者可以进行试验,否则就当没看见。

网友A:
我有点明白了
您要探索和研究的是:变压器(不管大小,用在供电方面的,不管电压高低)并联上容,会有节电效果,不管是并在初级还是次级,我理解的正确吗?
我来做个不算全面地回答:
1、变压器初级并联上电容,效果就像您说得那样,输入电流小了,输出电流比原来大了,并联上电容有效果。
2、变压器次级并上电容,效果也一样的!不过次级接的灯泡亮度没有变,因为电压没有明显的升高,灯泡所耗的电能没有变化,次级接的灯泡基本上是纯电阻负载,电压一定时电流不会变,给他并联上电容没有效果,但是对供给电源的变压器有效果,就是输入电流小了。
3、给灯泡供电的是变压器,变压器基本上是纯电感负载,书上不是说过:感性负载并联上电容会提高功率因数,会提高设备出力,通俗的说就是电感负载并联上电容后,设备的输出功率变大了,由于电感所需的无功电流正好由电容提供,所以电感就不再从电网中汲取电流了(无功电流),输入电流自然就小了(只从电网汲取有功电流)。
4、结论:在交流电路中,变压器(电感负载)并联上合适的电容,输入电流会减小,输出电流会增加。
曾老师你说你的理论,是不是和书上说的是一个意思啊?
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网友A:
我斗胆替信老师回复您的问题
您说:
我现在就想知道两个问题:
1、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后,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输入的总电流大小相同?负载中的端电压与输入的电压是否一样?

我的回答:
1、大家都知道电容是有阻抗的,称:容抗,假设一台40kw的单相变压器,在他的初级串联一个10uF的电容,接入220V时电流大约是0.67A,380V时电流大约是1.45A,即使换成100KW的变压器,电流也不会改变,还是接入220V时电流大约是0.67A,380V时电流大约是1.45A,显然电容有限流或是称作镇流的作用。当然,串联上电容会有功率因数的提高。
你提的问题有答案了:电流相等,电压不一样,降低了。
2、“品质因数”一词,我在上小学4年级时自学《超外差式收音机》时,书上有,大致意思是衡量电感的一个指标,该名词一般只用在无线电领域,还没发现有谁用在强电中(当然我是见识较少),您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网友A:
对上一篇的补充
我做的电焊机空载节电器,电容只是在空载时起作用,有载时由接触器短接,在空载时电容对电焊机有极其轻微的补偿作用,我觉得作用不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电容太小了,说到这里您可能尽不住要问,为什么不用个大的电容,那样补偿作用不就明显了吗?我在上一篇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个电容是用来限流的,不是用电容节电的。

网友A:
近日我将节电器的详细图纸传上去,供大家参考制作,节电有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老师您好啊!偶记得书上好像是讲得很明白了?电感负载在交流电路中,并联上电容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提高设备的出力!!!!!!老老师!请您弄个“谐振能发电器”让我们晚辈开开眼行不???!!!老老师!85年以后的书您经常看吗?您知道电平衡吗?我看您应该申请专利了!
请对老老师多一点尊重!!!

网友A:
回复楼上的的
论坛可以不违反论坛规定的情况下自由发言,我也没攻击他?

网友A:
不厌其烦的再解释一下
楼主给我的回复:1、空载能节电,有载同样能节电,只是节电少一点,不节电是你没说实话。
2、利用电阻限流,不是单纯是发热问题,功率会减少的。用电感限流同样会降低功率。
3、用电容就节电,空载时节电是你说的节电90%,如果用纯电阻或纯电感,空载能节电吗?如果说能,是因为负载的功率降低了。

以下是我给楼主的回复:第一个问题:有载时电容是退出的,不工作,我说的是实话。
第二个问题:利用电阻、电感限流,功率会减小的,这正是我在这个电路中追求的目的,最好是0功率,可是我的水平有限,做不到。
第三个问题:如果用电阻或电感,空载一样节电,但是价格上去了,我用的电容的价格是40元,如用电阻---至少要用5000w的才不会发热很厉害,5000w的电阻多少钱一只啊?
如用电感----至少要用1500w的才不会发热很厉害,1500w的电感多少钱一只啊?
用电阻、电感能节电,确实是负载的功率降低了!正是我想要的。
我的电容是用来限流的,说了N遍了!

网友A:
我的详细图纸已经发了个新帖子

网友F:
继续 别灰心  我支持你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不论什么电感负载,安装适当的电容器都能节约电能,请教:你有载时你为什么不利用电容器节电呢?

楼主:
回复lonza:
感谢你的支持,我在网上发言目的是为了寻找同路人和老师,此项科研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大家努力.特别是有试验能力的人支持.

楼主:
回复小新zhang:
感谢你的支持,本人实在无能为力,寻求网上朋友支持.此项科研是一个被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但又有许多现象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事.
我的根据是:变压器空载损耗5%,安装电容器节电10%以上,节电与扩电性质是一样的,节电事实很多,如果能扩大电能5%,那么就可以发展到10-20%....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此图对我虽然没有用处,但能在网上公开发表,我表示支持.

楼主:
回复xinjihua:
尊敬的老师,我提出的新观点,在你无法接受的情况下,多次给我解答,我确实非常感激的.但请你原谅,同一事物分析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你的解答,没有说明安装电容器后,对负载本身节电问题,只讲对整个电路有好处......如果你的观点正确,那么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当与输入电流一样大小,有功功率因数也增加.事实是否是这样呢?

网友A:
节电有理!
有功功率因数是什么意思??我不大懂要向你请教!安装电容器后,对负载本身节电问题,只讲对整个电路有好处......负载是在整个电路中工作的,是一回事,就像1+3=4,3+1=4是一回事,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是否可以理解为电感负载的电流???此图对我虽然没有用处,但能在网上公开发表,我表示支持.我是发给对电比较了解的人看得,不懂电的人看了,会提出一些很古怪的不相干的问题来!
节电与扩电性质是一样的,扩电性质是什么意思啊???
你有载时你为什么不利用电容器节电呢?再教你一招:电容补偿(就是你说的并联电容节电)分集中补偿和就地补偿,你说的是就地补偿,效果可以,我单位是集中补偿,功率因数达到0.98---0.99有时还超前,知道超前是怎么回事吗?我不告诉你!你也许会说我不懂不敢乱说;
采用集中补偿后功率因数达到0.98以上时,后面的电感负载再怎么并联电容,电流也不会明显减小!!!这个你没想到吧???你提出的“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做功增大”理论是不是没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xinjihua:
尊敬的老师,我提出的新观点,在你无法接受的情况下,多次给我解答,我确实非常感激的.但请你原谅,同一事物分析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你的解答,没有说明安装电容器后,对负载本身节电问题,只讲对整个电路有好处......如果你的观点正确,那么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当与输入电流一样大小,有功功率因数也增加.事实是否是这样呢?
电容补偿必须避开谐振点!所以讲功率因数补偿必须小于1!并不是象你想象的可以任意增加功率因数!否则,世界电网的规则就要被你改写了!
请问:在你尽量对负载本身节电的同时,对电网造成颠覆时,你的负载还会运行吗?此时的节电还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A:
曾老师,你别灰心
继续进行你的“此项科研”,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出来好了,信老师无暇也懒得理你,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你沟通,免得你看不明白,不过我这人有时说话有点尖酸刻薄,就请您老人家忍忍好啦!
假设:集中式无功补偿(就是并联电容啦),功率因数达到1时、或是补的超前了(就是往电网倒送电容电流啦),后面的电感负载无论你怎么并联电容(不管多大的),电感负载的输入电流都没有任何变化,输出电流也是一样的!电压也不会变化!
电动机也是电感负载,给它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就地补偿),会明显的降低输入电流,但是必须在接电容的前面测量,必须注意的是:断开电机电源时必须同时断开电容的开关,否则:惯性较大的设备在短时间停不下来,这时电机变成了发电机,会发出比电机电压高很多的电来,结果是:电机烧毁!
曾老师:
我看你再研究研究这电容发电吧!不利用起来确实是浪费啊!

网友A:
信老师:我的功率因数补偿到1是假设!每次都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xinjihua:
尊敬的老师,您怎么所问非所答?电感负载补偿无功功率,您也提出层层补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公认的,无功功率补偿器节电是厂家讲的,我不明白向您请教,没有错吧!
我问您,感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输入电流一样大小,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是否能增加?您总是不给解答呢?这与高次谐波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强调补偿多少啊!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从你发言中看,你的知识太多了,与你看不起的人消耗时间值得吗?我没事做,也不怕丢人。因为有实践做证,实践走在理论的前边。电容器应用很广,必然有它的好处,与负载做功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xinjihua:
尊敬的老师,您怎么所问非所答?电感负载补偿无功功率,您也提出层层补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公认的,无功功率补偿器节电是厂家讲的,我不明白向您请教,没有错吧!
我问您,感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输入电流一样大小,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是否能增加?您总是不给解答呢?这与高次谐波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强调补偿多少啊!

1,有功功率因数增加必须小于1!
2,你讲谐振,当然与高次谐波有关!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引用“假设:集中式无功补偿(就是并联电容啦),功率因数达到1时、或是补的超前了(就是往电网倒送电容电流啦),后面的电感负载无论你怎么并联电容(不管多大的),电感负载的输入电流都没有任何变化,输出电流也是一样的!电压也不会变化!”
------------------------------------------------------------------------------------------------------------------------
请你想一想,你说的正确吗?为什么提倡层层补偿呢?

楼主:
回复xinjihua:
有功功率因数小于1时,负载中的电流就与输入的总电流一样大小吗?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就会增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xinjihua:
有功功率因数小于1时,负载中的电流就与输入的总电流一样大小吗?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就会增加吗?
1,负载中的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
不加补偿时,负载中的电流=输入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
加补偿后,负载中的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输入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由电容提供.
2,有功功率不变.有功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变化,既你的电费支出没有减少!

网友A:
我想找个飞机论坛,我要研究飞机技术,让飞机速度达到20马赫!
我要制造永动机,节约地球能源!而且我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

楼主:
回复xinjihua:
引用:“1,负载中的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
不加补偿时,负载中的电流=输入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
加补偿后,负载中的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输入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由电容提供.
2,有功功率不变.有功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变化,既你的电费支出没有减少!”
----------------------------------------------------------------------------------------------------------------
尊敬的老师:
你这样解答,无功功率补偿器,还能有人买吗?我承认您的知识很多,但就这一点上,您解答的不全面,不能让人满意。
我问的是:负载中的电流与输入总电流是否一样大小?您没有明说,但从计算式中得知,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输入的总电流。也就是说负载中的电流大小与电容器安装前一个样,尤其是有功功率因数是否增加,您没有回答。
实际上有功功率因数没有变化,按照您的观点,电流没有增大,有功功率没有增加,对负载来说,没有节约有功功率,更不会少交电费。
节能器说明:JYG-200节电效益分析
节电的直接目的,是能够为企业产生效益。节电工程的实施,直接反映在同等生产效能的前提下,电力费用的支出减少,或在同等用电总量的前提下,生产总量增加。它使用户生产成本减低,直接的为企业创造了效益。
依据对该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对该公司的用电情况的估算如下:现每月用电量约:190万度,电费平均单价:0.8元/KW.H。该公司用电系统年耗电量=每月用电量×12/月,约为2280万度/年。
依计算结果,年电费支出为:2280万度/年×0.8元/KW.H=1824万元,安装JYG-200系统节电器后,按实际最低节电率≥10%计算,该制造有限公司年节省电力开支:1824万元×10% =182.4万元。并明显改善作业环境和设备的运行状态,给用户节省一定的设备维护的费用,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依据上述用电情况计算,该制造有限公司年节约电力费用:182.4万元。
请教,这个节电器是否与电容器有关系呢?他们说的是否符合事实呢?

网友A:
东扯葫芦西扯瓢,桑树上打一棍,柳树上去了皮!

网友A:
引用:  请你想一想,你说的正确吗?为什么提倡层层补偿呢?
七几年以前没有“无功补偿自动控制器”,只能用人工的方式投切电容(集中补偿),而就地补偿是可以计算出某一个电感负载需要补多少,并联多大的电容,而且有现成的表格可查,往上套即可!所以当时提倡“层层补偿”!
关于节电器:
2001年----2004年各种节电器的销售宣传是很有力度的,他们采用到你单位免费试用产品,派人陪你值班抄表3个月,记录各种仪表参数,与去年的,前年的同期用电量对比的方法,来证实它们的节电器是有效果的,当然,陪你抄表的这位,在这3个月里会和你打成一片,交成好友,-----采用种种手段------,2005年后,节电器黯然的悄悄的退出了市场。
市场上的工业用节电器一般有两种:
1、体积像一本康熙大字典那么大,上有指示灯等等,实质上它就是个“带通滤波器”(还装有压敏电阻),把50Hz以外的谐波全部过滤掉(理想条件下,其实是不可能的),它不但不会节能,有好多还在运行中发生爆炸,造成停电事故!
2、控制柜式:工作原理是滤除吸收高次谐波,+ 并联电容进行无功补偿,还算有一点点补偿无功的效果,滤除吸收的效果不大,因为它采用的也是“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电路,电感与电容的谐振点必须对应想滤除的谐波频率,这就很难了,他想滤除所有的高次谐波就必须设好多好多好多 “滤波器”,成本是极高的。
我认为滤除吸收高次谐波是不会节电的,只能起到清洁电网的作用!
假如设计或制作时稍有偏差,有可能会起反作用!把谐波放大了!
当年在我市新建了几家节电设备厂,俺都曾有过利用各种借口去火力侦察,俺也想见识见识“高科技”,事实证明:没大有效果的,那几个厂都倒闭了,老板赔得好惨啊!

网友G:
gclzfc有必要看一些交流电的书了!交流电的一些计算公式是必须要掌握的,试想如果是直流电路,再怎么并电容也是于事无补的!开源和节流是两码事,不能说你今天节约了几元钱就说今天多挣了.交流电路中,由于负载的不同电压和电流是有相位差的,功率的计算也就不是简单的U*I了,还要乘COSΦ,说白了只有当功率因数达到1了,也就是电压和电流同相了,此时的电流也就全部是有功电流了,因此功率因数达不到1时而负载不变的话,总电流(也叫视在电流,用电流表直接测量的电流)中就会包含无功电流,也就会变得更大。无功补偿最主要的就是减小无功电流使得输电的总电流能够减小(特别是长距离输电都要用高压,距离越长电压也越高,能够降低线路损耗),降低输变电损耗,设备的容量能够充分利用。
     不知道说了这些,对您有些帮助吗

网友H:
1、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源的利用率,减小无功损耗;
2、减小无功损耗,就提高了线路端电压,负载的有功功率增大,如果是灯,那就更亮了;
3、如果楼主说,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作功增大,与上述说法性质一致,那你的结论是对的,但不是新发现,是大家都知道的!
4、如果楼主说,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作功增大,不是因为功率因数提高后,线路无功损耗减小,线路压降减小,端电压提高,那你的说法就不对了,就错了!
5、我个人感觉你的试验结果是对的,但你的解释是错的!你的电工理论、概念出了问题!
6、例如你的试验里在变压器输入端串接的灯,在并电容器前、后它的压降不一样,它的损耗不一样,因为它的电流不一样,所以变压器后接的灯的端电压在并电容前后的电压不一样,做功,当然不一样;是因为变压器前串的灯损耗减小的缘故!

网友B:
十分感谢刘老师出面讨论问题!

网友A:
感谢刘老师!刘老师是技师学院(高校)36年教龄的教师
曾老师:你不信我们也不信刘老师?

网友A:
回复213712137:
你不相信,我也不能勉强,信不信由你。
因为我没有能力做更大的试验,才把不成熟的科研成果公开。目的是寻找老师和同路人共同把此项研究进行到底!
请教:负载做功是不是能量转变的?负载中的电流与输入的总电流大小是否相同?电压是否一样?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是否能增大?
请教:
电感负载与电容器并联或串联后,负载做功大小有没有变化?为什么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呢?
回复1213712137  :
你能给我解答,我很高兴,观点不同并不可怕,就怕因为观点不一样,产生误会。
其实你做的节电效果很大,我很相信是真实的,相信的原因就是,你的实践与我提出的新观点是相符合的。
你做出的节电效果,书中是无法解答的。有功功率因数增加,只能说明总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减少的原因,不能说明负载中做功增大的本质。
只有利用品质因数的变化,才能说明负载做功变化的原因。如果你想获得真知:请你测量一下:串联电容器后,输入的总电流和电感负载中的电流是否相同?在有载时测量一下,输入的有功功率和输出的有功功率各多少?如果输出不能大于输入,我可以给你的试验人工费100元。
如果输入能大于输入,也就成为你新的研究课题,你可以为节电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回复1213712137:
科学设想不能百分之百正确,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可以试验。
输出大于输入的设想,来源于负载电流大于输入总电流,来源于“内电动势”。“内电动势”产生是一种物理现象,它同化学反映是一样的,是两个相反事物相结合的产物。
“内电动势”不是无中生有的,是有条件的。
增加负载(电容),电流或电压能增大,这就是反常现象,利用此现象负载做功增大是客观事实。
当负载做功不变时,消耗的能量减少,节约了电能。你的节电器有载节电20%,已经做到了输出大于输入,只是你自己没认识到。
尊敬的老师:
请教:电感负载的有功功率计算公式是否正确?
电感负载并适当的电容器后,从实践中得知负载中的电流和电压比输入的总电流和电压增大,如:在网友试验中,电流由原来的0.08A,增加到0.087A,输入电流降低到0.06A;电压由原来的160伏,增加到174伏。有功功率实测由8.1W,增加到9.6W,有功功率因数0.6328不变。
0.087×174×0.6328=9.579≈9.6(W)
计算值基本上与实测值相符合。
回复1213712137:
你说:“我的电焊机空载节电器---------是空载时节电90%,有载时节电是0.00000000000%!”
空载时能节约电能,同理,有载时也会节约电能,只是比空载时节约的电能少。你说不节约电能,有可能没有测量,也有可能说的不是实话。
如果有载时不能节约电能,无功功率补偿器就卖不出去了。对此问题我亲自去安装电容器厂家调查过,也从报纸中看到报导。
尤其是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这是公认的,事实存在的。负载做功是由能量转变的,负载做功增大,就是能量增加的表现。
转发楼主来信:
"尊敬的老师:
感谢老师无私的帮助,可惜,我对计算机不熟习,我只有WPS2005软件,附件打不开。好书看不到,让您白费劲了。
我是一个难教的学生,总爱提出与您观点相反的问题,请老师不要生气。
我现在就想知道两个问题:
1、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后,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输入的总电流大小相同?负载中的端电压与输入的电压是否一样?
2、当品质因数大于1.5时,输出的有功功率是否能大于输入的有功功率?以前的网友,已经做出输出大于输入,8.82大于8.1W;(品质因数:1.23)我想再验证一次。
另外从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谐振与不谐振时输出能量是不同的,相差几十倍。此情况符合我提出的电感负载计算公式:P振=IUCOSΦ;因为谐振时,IU增大,COSΦ不变,所以当品质因数达到几十倍时,有功功率也差几十倍。从计算结果得知,谐振与不谐振输出能量不同,因此调电路就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
书中没有这样的计算公式,可以说应当保密的。
不知道您是否有做试验的条件?如果能做此试验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做此试验,能否与网友1213712137联系一下,让他做试验。
他知识虽然没有您多,但他是一个亲自做节电器的人,不用特意做,只是增加两个测量数据问题。对他和对您都有好处,可以得到新的知识,可以证明书中计算是否正确。
在他的眼里,我是最无知的人,而您的知识资历都胜过他,您说话他会听的。千万不要说是我需要的数据。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比处处按着前人走过的路好。
我希望您能成为节电研究的带头人!"
答复:
楼主的两个问题在我前面的回帖中已经讲的十分清楚了!看23,24楼的帖子.
至于1213712137是否愿意进行实验,不是我说了就算的事情.
回复1213712137:
论坛是自由发言的地方,只要不违反法律和他人就行。
我的发言与当代实践没有矛盾,电力部门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我提出利用电容器可以使负载做功增大的观点,对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有好处的。
无功功率补偿能节电10-30%左右,变压器或调压器空载损耗5%左右,如果按10计算,还差5%,探讨输出大于输入有什么错误?
从事实中看输出已经大于输入,只是人们没有测量。
节电与增加电能实际是一样的,在安装电容器前,空载损耗5%有功功率,安装电容器后,如果输入电压不变,变压器中的有功功率增加10%,减去空载5%,还多5%;如果在高频电路中,增加的有功功率会100%以上,输出就更能大于输入了。
这是一个设想,相信者可以进行试验,否则就当没看见。
回复1213712137:
不论什么电感负载,安装适当的电容器都能节约电能,请教:你有载时你为什么不利用电容器节电呢?
回复lonza:
感谢你的支持,我在网上发言目的是为了寻找同路人和老师,此项科研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大家努力.特别是有试验能力的人支持.
回复小新zhang:
感谢你的支持,本人实在无能为力,寻求网上朋友支持.此项科研是一个被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但又有许多现象证明,是可以实现的事.
我的根据是:变压器空载损耗5%,安装电容器节电10%以上,节电与扩电性质是一样的,节电事实很多,如果能扩大电能5%,那么就可以发展到10-20%....
回复xinjihua:
尊敬的老师,我提出的新观点,在你无法接受的情况下,多次给我解答,我确实非常感激的.但请你原谅,同一事物分析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你的解答,没有说明安装电容器后,对负载本身节电问题,只讲对整个电路有好处......如果你的观点正确,那么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应当与输入电流一样大小,有功功率因数也增加.事实是否是这样呢?
回复xinjihua:
尊敬的老师,您怎么所问非所答?电感负载补偿无功功率,您也提出层层补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公认的,无功功率补偿器节电是厂家讲的,我不明白向您请教,没有错吧!
我问您,感负载中的电流是否与输入电流一样大小,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是否能增加?您总是不给解答呢?这与高次谐波有什么关系?我没有强调补偿多少啊!
回复1213712137:
从你发言中看,你的知识太多了,与你看不起的人消耗时间值得吗?我没事做,也不怕丢人。因为有实践做证,实践走在理论的前边。电容器应用很广,必然有它的好处,与负载做功有关系?
回复1213712137:
引用“假设:集中式无功补偿(就是并联电容啦),功率因数达到1时、或是补的超前了(就是往电网倒送电容电流啦),后面的电感负载无论你怎么并联电容(不管多大的),电感负载的输入电流都没有任何变化,输出电流也是一样的!电压也不会变化!”
------------------------------------------------------------------------------------------------------------------------
请你想一想,你说的正确吗?为什么提倡层层补偿呢?
回复xinjihua:
有功功率因数小于1时,负载中的电流就与输入的总电流一样大小吗?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就会增加吗?
回复xinjihua:
引用:“1,负载中的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
不加补偿时,负载中的电流=输入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
加补偿后,负载中的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输入电流=有功电流;无功电流由电容提供.
2,有功功率不变.有功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变化,既你的电费支出没有减少!”
----------------------------------------------------------------------------------------------------------------
尊敬的老师:
你这样解答,无功功率补偿器,还能有人买吗?我承认您的知识很多,但就这一点上,您解答的不全面,不能让人满意。
我问的是:负载中的电流与输入总电流是否一样大小?您没有明说,但从计算式中得知,负载中的电流大于输入的总电流。也就是说负载中的电流大小与电容器安装前一个样,尤其是有功功率因数是否增加,您没有回答。
实际上有功功率因数没有变化,按照您的观点,电流没有增大,有功功率没有增加,对负载来说,没有节约有功功率,更不会少交电费。
节能器说明:JYG-200节电效益分析
节电的直接目的,是能够为企业产生效益。节电工程的实施,直接反映在同等生产效能的前提下,电力费用的支出减少,或在同等用电总量的前提下,生产总量增加。它使用户生产成本减低,直接的为企业创造了效益。
依据对该制造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对该公司的用电情况的估算如下:现每月用电量约:190万度,电费平均单价:0.8元/KW.H。该公司用电系统年耗电量=每月用电量×12/月,约为2280万度/年。
依计算结果,年电费支出为:2280万度/年×0.8元/KW.H=1824万元,安装JYG-200系统节电器后,按实际最低节电率≥10%计算,该制造有限公司年节省电力开支:1824万元×10% =182.4万元。并明显改善作业环境和设备的运行状态,给用户节省一定的设备维护的费用,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依据上述用电情况计算,该制造有限公司年节约电力费用:182.4万元。
请教,这个节电器是否与电容器有关系呢?他们说的是否符合事实呢?

楼主:
尊敬的老师: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关于您的回复说明如下:
1、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源的利用率,减小无功损耗;
2、减小无功损耗,就提高了线路端电压,负载的有功功率增大,如果是灯,那就更亮了;
3、如果楼主说,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作功增大,与上述说法性质一致,那你的结论是对的,但不是新发现,是大家都知道的!
----------------------------------------------------------
说明:对上面三点,我要的是结论,是不是新发现无所谓,我没有申请发现奖。您能承认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作功增大,这个结论很重要。
我提出新发现,就是事实早已经存在,这是安装无功功率补偿器的人都知道的。可惜,在论坛中有许多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我提出此观点受到多数人反对。
4、如果楼主说,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时作功增大,不是因为功率因数提高后,线路无功损耗减小,线路压降减小,端电压提高,那你的说法就不对了,就错了!
--------------------------------------------------------
说明:对此问题只是分析方法不同,我认为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提高,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因为有“内电动势”产生,如果没有“内电动势”存在,输入的电流不会减小,有功功率因数不能提高,线路损耗也不能减小等。
在对电感负载中的电流计算时,不能不考虑“内电动势”这个因数的。如果是因有功功率因数提高,所以电流减小,那么负载中的电流就必然与输入的电流大小相同;
“内电动势”是起决定因数的,把它丢掉就能有真正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5、我个人感觉你的试验结果是对的,但你的解释是错的!你的电工理论、概念出了问题!
-----------------------------------------------------------------------------------
说明:只要您能承认试验结果,我们就有共同的语言,在内行人中,承认此试验结果的人是不多的,我的解答是不全面的,希望您能有一个很好的解答。
6、例如你的试验里在变压器输入端串接的灯,在并电容器前、后它的压降不一样,它的损耗不一样,因为它的电流不一样,所以变压器后接的灯的端电压在并电容前后的电压不一样,做功,当然不一样;是因为变压器前串的灯损耗减小的缘故!
------------------------------------------------------------------------------
同意老师的观点。

网友H:
“说明:对此问题只是分析方法不同,我认为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提高,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因为有“内电动势”产生,如果没有“内电动势”存在,输入的电流不会减小,有功功率因数不能提高,线路损耗也不能减小等。“

1、纯电感电流落后电压90度,并联纯电容器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也就是说电感电流与电容电流相差190度(180度),即方向相反;
2、当电感与电容电流相等时,电源给电感与电容并联电路的电流为零;但电感、电容的电流不是零,大小没有变化;
3、如果电源给电感与电容并联电路的电阻大,不可忽落,则并联电容前线路有损耗,有压降,端电压低;并联电容后线路无损耗,无压降,端电压升高,则电感电流有增大;
4、对电源来说,并电容前,它要给电感提供电流,而并电容后,电源不再给它提供电流,而是电容给它提供电流,这样电源就没了负担,腾出容量可多带别的负载;
5、对电源来说,并电容前,它要给电感提供电流,功率因数为零;而并电容后,电源不再给它提供电流,而是电容给它提供电流,功率因数由零提高到1;
6、从能量的角度说,原来电感和电源之间交换能量,并联电容器后,电感和电容之间交换能量,电源和他们之间不再有能量交换,不再给他们提供电流;
6、你说的实质是谁产生了“内电动势”?这个“内电动势”的存在,怎么使输入的电流会减小?

楼主:
回复xwggo:
感谢你的解答,我学习的就是交流电书。因为当代人对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电问题还有争论,对节电原因说的不清楚,影响了利用电容器节电。
书中是利用有功功率因数提高,说明节电的。其实节电原因主要是“内电动势”起的作用,有功功率因数提高是一种表面现象,根子是“内电动势”。书中没有把“内电动势”当成能量,本人对此不理解。

楼主:
尊敬的老师:
再次感谢您的解答,对前边6个问题观点基本上相同,但在第二问题中,当电感与电容电流相等时,电源给电感与电容并联电路的电流为零;但电感、电容的电流不是零,大小没有变化;我对电流大小有怀疑,有可能比安装电容器前增大,如果不能比原来大,就不能取代电源,不知道您是否试验过。这都是一种假设,纯电阻不可能为零。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内电动势”,从书中得知,电感或电容负载都是一半时间做正功,一半时间做负功,“内电动势”是它们共同产生的。但因为电感负载是用来做功的(进行能量轮换的)称为负载,电容负载是用来与电感负载合作的,所以称电容为“有源负载”,用“内电动势”表示。“内电动势”大小与感抗成正比,与纯电阻成反比。

网友H:
“我对电流大小有怀疑,有可能比安装电容器前增大,如果不能比原来大,就不能取代电源,”

1、3、如果电源给电感与电容并联电路的线路电阻大,不可忽落,则并联电容前线路有损耗,有压降,端电压低;并联电容后线路无损耗,无压降,端电压升高,则电感电流有增大;
2、并联电容器后,线路电流都是减小的,线路损耗减小,压降减小,端电压升高,原电路端电压增大、电流增大,这都是很正常的理解;

网友A:
曾老师,你别灰心!高手越来越多的参与你的话题,我是抛砖引玉!
引用:
从书中得知,电感或电容负载都是一半时间做正功,一半时间做负功,“内电动势”是它们共同产生的。但因为电感负载是用来做功的(进行能量轮换的)称为负载,电容负载是用来与电感负载合作的,所以称电容为“有源负载”,用“内电动势”表示。“内电动势”大小与感抗成正比,与纯电阻成反比。
电感负载的“内电动势”-----是否指的是:电感在断开电源后的一瞬间,还有电,电压还不低。
电容负载的“内电动势”-----是否指的是:电容在断开电源后,还有电。
是不是啊?

网友H:
“如果不能比原来大,就不能取代电源,”

1、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认为并联电容器后,电容器和电感并联电路要产生一个“内电动势”;
2、由于这个“内电动势”的存在,电源供给电流减小,原电感电路电流增大,就说明这个“内电动势”的存在;
3、不是大家认为的并联电容器后,线路无功电流减小,线路损耗减小,压降减小,端电压升高,原电路端电压增大、电流增大;

网友A:
借你的口气来回帖
引用:
电感或电容负载都是一半时间做正功,一半时间做负功,“内电动势”是它们共同产生的。但因为电感负载是用来做功的(进行能量轮换的)称为负载,电容负载是用来与电感负载合作的,所以称电容为“有源负载”,用“内电动势”表示。

    电感负载都是一半时间做正功,一半时间做负功,电容也是,他们电流的电角度与电压相差 + - 90度,电容充电的时候,电感放电,电容放电的时候,电感充电,于是就产生了“内电动势”,我是不是表示出了你的心里想说的话?

网友A:
一个新的概念产生了!学习了长见识了!我顶

网友H:
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本质

1、 纯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容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充放电,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2、 纯电感是一个储能元件,接入交流电源后,由于电感不断跟随电源交流电势发生电磁感应,一会儿从电源吸取电能,一会儿又把电能还给电源,就这样周期性的和电源交换能量;
3、 它们都是储能元件,不消耗电能,只与电源交换能量;
4、 例如,它们与同一电源分别每秒交换能量10焦耳,也就是每秒从电源拿来10焦耳电能,又还给电源,这就是我们说的无功功率为10var;
5、 例如,一个纯电阻,它每秒消耗电能能量10焦耳变为热能,就是我们说的有功功率为10w;
6、 纯电阻是一个耗能元件,它从电源吸取电能,把电能转化为光和热而消耗掉;
7、 但是,电感和电容与电源交换电能时,它们的相位互差180度,就是电感从电源吸取10焦耳电能时,恰好是电容把10焦耳电能还给电源的时候;
8、 如果我们把上述三个元件同时并联接入电源,你会发现,电源与电阻之间有电流,即有功电流;而电源与电容和电感之间没有电流,即没有无功电流;
9、 如果把电容去掉,那么电感与电源之间就有电流,即有无功电流;
10、这是因为,并联电容后,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电源与它们之间不再发生能量交换,不再有无功电流;
11、而电感与电容之间发生能量交换,他们的无功电流依然存在,还是每秒10焦耳能量的无功电流;

网友H:
1、 由于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电源供电线路的无功电流减小,供电线路的损耗减小,压降减小,供电线路的端电压回升,供电电压质量提高,负载有功功率提升;
2、 负载有功功率提升还是电源的作用,遵从电路电源电压、输电线路电阻、负载阻抗、功率因数等构成的电路的功率关系、电流关系等基本定律,没有什么解释不了的现象;
3、 当然,所谓与电源交换能量,是储能元件,它的本质与元件内存在感应电势、反电势分不开的,否则就不存在交换能量的物理过程,说到底还是静电感应、电磁感应、电场、磁场的变换而已,这些都已在电抗(感抗、容抗)里隐含;
4、 如果把你提出的什么“内电势”的产生再次引入电路,就等于把电抗计算了二次,违背了电路分析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概念;
5、 你先按电路的一般原理去分析电路,可以再深入去考虑每一个概念的物理实质;

网友A:
教书的老师就是厉害!想不服都不行!不知曾老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曾老先生:别灰心!继续提出问题,请刘老师解答!

网友A:
曾老先生:要将研究进行到底!他们都不懂,继续寻找研究伙伴!

网友H:
为了解开你的“节”,我举个例子:
1、电动机接入电源,便和电源之间建立电势平衡、磁势平衡关系;
2、电动机的绕组直流电阻很小,为什么电流不大?不发生短路电流呢?
3、这就是你说的,绕组产生了一个“内电势”,它是反电势,由于它的存在电流才不会很大,才不会发生短路那么大的电流;
4、在电路分析时,我们把它称为“感抗”,用XL表示,意义是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由于感抗XL的存在,电机绕组的电流才不会很大,才不会出现短路那么大的电流;
5、如果你用感抗分析电路时,再引入一个“内电势”,是不是把一个问题考虑了两次!
6、你可以用“内电势”解释“感抗”,去研究感抗的物理本质;
7、但你不能用“内电势”否定“感抗”,或在用“感抗”的同时,又引入“内电势”;
8、你可以用“内电势”解释感抗的物理本质!
9、你可以用“内电势”解释电感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本质以及相关的物理现象,而不能重新定义一个新概念“内电势”,去推翻用感抗XL和容抗XC得出的有关结论;
10、你的错误在于对电抗X本质的不理解,用原本和电抗一个物理本质的“内电势”再去解释、分析电路,得出和大家不同表达方式的结论!
11、你的研究、思考是对的,但你应该首先考虑原来理论的正确性!

网友H:
请斑竹把重复的帖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斑竹把重复的帖删掉!
已经删除.

楼主:
尊敬的zhibinliu60老师:
我说的“内电动势”不是指“自感电动势”,“内电动势”名称不是我的发明,是以前书中讲的。当电感与容抗相等时,感受抗与容抗互相抵消,产生“内电动势”,输出无功功率。
所谓的“内电动势”,就是感抗与容抗中的能量互相转换。在电感与电容并联电路中,对电感来讲:有功电流由总电路(电源)输入,无功电流由电容支路输入,这都是您讲过的。我也承认是正确的。
在电感与电容并联电路中,电感负载中的电流大于从电源输入的电流,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您也承认这个事实。
我说的总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提高是事物的表面现象,是指电感负载中的有功功率因数没有提高,电流没有减小。
如果电感负载中的电流与从电源输入的电流相同,没有电容支路的电流输入。就像宏观点力学中的力与物体运动方向的夹角一样,当夹角为“零”时,力做的功最大。当夹角为90度时力不做功,物体运动距离为“零”。
在电工学中,感抗或容抗使电流与电压夹角为90度时,是时间角度。它与空间角度有根本区别,它对电子运动有影响,瞬时平均功率不是“零”,如果是“零”,就没有无功功率量纲存在了。
所谓“内电动势”是两个相反事物相结合的产物,它同化学反映一样,产生新的事物。不称“内电动势”也可以,称“电感与电容之间能量互相转换”也行。称什么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从电容支路输出无功电流,这是关键的,这也是您承认的。
我们最大的共同点是电感负载并联适当的电容器,负载做功能增大。这是关系到利用电容器节电的大问题,有许多人反对此观点,对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不利的。我提出的新观点与当代节电的实践没有害处。

网友H:
“对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是不利的”

1、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源利用率;
2、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减小供电电路无功损耗,减小线路压降,提高供电电压质量;
3、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减小,电费不会少交;
4、你的观点,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电容器可节电,是一种节电器,但是,最终电费不会少交。
5、你把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减小供电电路无功损耗,减小线路“压降”说成是电容电感并联的“内电势”,是概念错误,是因果颠倒!
6、如果有人把电容器当节电器卖,坑人骗人就是你的错!
7、看来你是用明白捣糊涂!

楼主:
尊敬的老师:
任何事情的变化都是有条件的,利用电容器节电也不例外,安装电容器有好处这是公认的,我的观点是符合实践的,您也不会反对利用电容器节电的。
在推广利用电容器方面,我们观点是一样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对节电的认识不同,电容器节电有它的一定条件,不了解它乱用与我无关。
对电感负载来说,是否节约有功功率,可参考网友的试验(来信):
我以前没做过这样的实验,今天做了一下,实验过程如下:第一次实验:
并联电容后输出电流和电压没有任何改变,详细过程略。
分析:我们这里电网情况比较好,内阻很小,变压器功率不是很大,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次实验:在变压器前串联一个电阻,模拟内阻较大的电网。
其中,R1=1kΩ,R2=1Ω,C=0.5微法。
(一)并联电容前:
原边电流为0.08A,电压为160V,视在功率约为12.8W,有功功率为8.1W。
输出端电流为2.75A,电压为2.75V,功率约为7.56W。
(二)并联电容后:
原边电流为0.06A,电压为174V,变压器输入电流:0.087安,视在功率约为15.138W,有功功率为9.6W。有功功率因数0.6328;有功功率率加:9.6-8.1=1.5W
(0.087×174-0.08 ×160)×0.6328=(15.138-12.8)×0.6328=1.479W
输出端电流为2.97A,电压为2.97V。功率约为8.82W
原边视在功率减少72.5%,有功功率增加18.5%。
输出端功率增加16.7%。
做小试验R1很重要,测量消耗有功功率位置也要正确。消耗总电能应在R1前测量,输出在变压器后面测量。
因为我去安装电容器单位调查过,实际节电,少交了电费。我认为网友的试验是真实的,如果不相信,您可试验一次,是有好处的。

网友H:
“因为我去安装电容器单位调查过,实际节电,少交了电费。”

1、如果你家离变压器很远,供电线路很长,电阻很大;
2、你在你家里安装了合适的电容器,结果你家的灯更亮了,洗衣机更有力了,有功功率增加了;
3、请问你家门外装的电度表的读数增加了,还是减小了???
4、请问你家电费增加了还是减小了???

网友H:
安装电容器的好处在供电、发电!好处不在用户!!!

网友I:
不错
弄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尊敬的老师:
您在百忙中参加电工论坛,并给我解答问题,我从心里表示感谢!您的观点与书中相同。您说:“安装电容器的好处在供电、发电!不再用户!!!”
对此问题我的网友也做过试验,安装电容器后,输入的电流减小了,消耗的电能没有减少,但在供电单位的电能表,消耗的有功功率减少很多,当时误认为是电能表接错了。
尊敬的老师:要想真正得知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电(用户)?重新做一次我的网友试验是有必要的,他原来也是与您的观点一样,后来做了试验,开始没有接电阻R1,什么效果也没有,当接R1以后,效果明显。可惜,没有测量在R1前边输入的有功功率。他认为与您的观点也一样,输出增加了,输入也增加了。结论是不能节约电能,不少交电费。
我认为输入功率应当在R1前边测量。输出功率在变压输出端测量。因为他测量的是变压器中的有功功率,不是输入的总电能。输入的电流减少,有功功率因数增加,其值不变,增加输入功率没有根据。
如果输入的电功率不超过安装前的有功功率,则说明节约(或增加)了电能,又因为增加的电能大于变压器的铜损,就更有意义了。
此试验并不难,可惜我们单位没有有功功率表,另外就是我做出来了别人也不会相信。网友的试验结果,也是有很多人不相信的。
关于您提出的几个问题,只有通过试验说明。如果电表与电容器都接在一处,电费会多交,如果在电表后面串联一个适当的电感线圈(好比是R1),再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电费就会少交或与以前一样。
因为家里的电器多数是纯电阻性的负载,安装电容器意义不大,节电很少。

网友H:
“如果电表与电容器都接在一处,电费会多交,如果在电表后面串联一个适当的电感线圈(好比是R1),再并联一个适当的电容器,电费就会少交或与以前一样。”

1、“如果电表与电容器都接在一处,电费会多交”,所有用户的电度表和电容器都接在一处!
2、“如果在电表后面”,也就是说电度表安装在输电线路的电源侧,电容器安装在输电线路的负载侧,电度表的读数原来就包含无功损耗,安装电容器后,无功损耗减小了,电度表的读数也会减小,那还用你说?!那也是你的发现?!
3、你还是用明白捣糊涂,你家的电度表不装在你家门口,能装在变压器室???

网友A:
有的电子式单相表,接上电容后转得很快,是正转!大前年试过的

楼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尊敬的老师:
我的知识少见识短,我承认各方面不能与您相比,但论坛是为了发展科学,互相帮助,不是比高低的地方。我的发言有不当之处请原谅!
对您提出的问题回答如下:
1、是不是新发现?
任何人的文章也不会百分百之正确?有的文章不可能实现,有的文章是落在实践后面的;我提出的新发现对有些人来说,是落后的不属于新发现,但对不承认利用电容器可以节电的人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是不是新发现?没有讨论的意义,因为我没有申请什么奖励,用不着说这个事。
2、您讲:“你的观点,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电容器可节电,是一种节电器,但是,最终电费不会少交。如果有人把电容器当节电器卖,坑人骗人就是你的错!”
按照您的话说:提出安装电容器不能节约电能的观点,就能推广利用电容器节电了吗?卖瓜的就需要喊瓜苦吗?电视广告为什么都说产品如何好呢?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量的问题,知识的问题,不了解电容器,乱用电容器能是我的错吗?那是他自己无知。
3、“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减小,电费不会少交;安装电容器的好处在供电、发电!不再用户!!!”
在当代低压无功补偿即用电单位安装电容器的很多,这些单位是否没有节电呢?是否一点经济效益没有得到呢?如果您有时间去调查一下,就会知道了。
4、前面讲:“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减小,电费不会少交”。今天又讲:“电容器安装在输电线路的负载侧,电度表的读数原来就包含无功损耗,安装电容器后,无功损耗减小了,电度表的读数也会减小,那还用你说?!那也是你的发现?!”
按照此话是说:用户电容器安装在负载侧(输出端),就可以获得经济效益了。我真不理解,说不能节电的是您,说能节电的也是您,前后不矛盾吗?
5、电容器安装位置是用户的事,电工师傅说过:“安装在输入端不节电,安装在输出端节电”。此话您认为是否正确呢?
6、我说过:“家庭多数是纯电阻电器,用不着安装电容器节电”。如果是有电感设备,在电度表后面,安装一个电感线圈或变压器(或调压器),然后再安装电容器。
7、您说:“如果电表与电容器都接在一处,电费会多交”,所有用户的电度表和电容器都接在一处!”此句我没理解什么意义?如果说是:“现在的用户电度表和电容器都接在一处!”。说明安装电容器的人不了解利用电容器节电的知识,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工。
8、您说:“电度表的读数原来就包含无功损耗”。
对此事本人不知道,原来书中讲:“电度表无功功率不产生转矩,只能测量出有功功率消耗的多少。如果按照您说的包含无功功率损耗,所测量出的是否是视在功率啊?如果是视在功率利用电容器节约的电费就更多了。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你说:“教书的老师就是厉害!想不服都不行!不知曾老先生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很感激老师的帮助,当老师的很忙,能抽出时间回答我这样一个无知的人。但我让老师失望了,我对不起老师!请老师原谅!也请你不要生我的气。每个人生活条件不同,接触的事物不同,知识多少不同,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如果在论坛中都是书中公认的观点,就失去论坛的作用了!

网友H:
“电度表的读数原来就包含无功损耗”

1、无功电流在输电线路电阻上的损耗、压降,叫无功损耗;
2、电度表安装接在输电线路的电源侧,无功电流通过输电线路时,在输电线路电阻上的损耗发热的有功功率在电度表上有记录,有错吗?
3、电度表安装接在输电线路的负载侧,无功电流在在输电线路电阻上的损耗发热的有功功率在电度表没有记录!这些你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H:
“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

1、我原来觉得你有认识错觉;
2、后来觉得你很清楚;
3、只是大家叫猫,你要叫“咪”!

网友H:
就讨论一个问题:
1、电度表安装在你家门口,你在你家里给日光灯装电容器,想节约电费,能达到目的吗?
2、单位的电度表装在进线配电板上,单位想给电感负载装电容器,节约电费,能达到目的吗?

网友H:
“如果电表与电容器都接在一处,电费会多交”
1、这是我粘贴你的话!
2、我说安装电容器要多交费,你说对!

网友H:
“对此事本人不知道,原来书中讲:“电度表无功功率不产生转矩,只能测量出有功功率消耗的多少。如果按照您说的包含无功功率损耗,所测量出的是否是视在功率啊?如果是视在功率利用电容器节约的电费就更多了。”
1、你又在装糊涂,你不是要将电度表安装在电感前边吗?在串一个电阻R作为导线电阻吗?
2、哪电度表的读数里没有电阻R的损耗吗?
3、你有开始胡扯!?

网友B:
儒子不可教也!

网友A:
大前年我曾试过:电子式电度表后只接一电容,15Kvar的
结果电表转得很快,正转,是新买的电容,电压0.4kv的,我当时觉得奇怪,也没往深处去想,觉得应该是表的问题,改天再试试,然后告诉大家

楼主:
回复xinjihua:
您说我:“儒子不可教也!”
您说的很正确!人的年龄大了,也可能是一种病态吧!要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所追求的目标确实很难!有的因追求是正确的可称牺牲!有的追求是错的,就称亡命之徒!
是否正确只有让历史作证吧!

网友A:
去探索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尊敬的曾老先生您好!
非常敬佩您的学习和探索精神,您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前面我不是说过? ----
假如某一天,你终于发现你“研究”的东西,和书本上是一回事---只有一个原因:你看懂书上的内容了,那时你会懊恼你自己的!
您因为对电气知识了解和学习的不够(现代电学),其实以前的电学您也了解得甚少,才导致了您今天的尴尬局面!您刚刚发现这个“新发现”时,可以想象,您激动啊!终于找到一项震惊电界的新定理了!而且,照这个思路下去,还可以研究制作出“谐振发电器” ,那将是多么的造福人类啊!为了实现您这个伟大的宏伟的世界的目标,您拿出了半年的工资,买了台电脑,上了网,这对您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可是他们------那些思想守旧、不知开拓新知的人们,对您横加指责,全盘否定了您的研究成果!这对您是很不公平的-----------------------------------------------------!!!!!我支持您!!!我拥护您!!!有事您说话!!!!顺便告诉您:科学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

楼主:
尊敬的老师:
我不知道您总认为别人糊涂、胡扯,我现在感到在这个地方发言真是不容易的。
您说:“1、你又在装糊涂,你不是要将电度表安装在电感前边吗?在串一个电阻R作为导线电阻吗?
2、哪电度表的读数里没有电阻R的损耗吗?
3、你有开始胡扯!?”
回答:1、R是做为试验用的,不是在实际电路中安装的,没有它试验就做不出来。
2、R里有损耗,它好比是一个变压器或调压器的损耗。
3、为了做试验安装一个电阻,就是胡扯?相反,不安装电阻以及其它变压器等。电感负载与电网直连接,再与电容器并联,这样能测量出节电的效果吗?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
感谢你的回复,为了追求真理,就不能怕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不就是白费力气吧!从现在的情况看,是没有任何希望,探讨利用电容器节电的人太少了,真比上天还难!我过去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不曾想,你不理我,邮件退回。
你很年轻,你能在这个地方发言,已经是不错了!

网友H:
“对此事本人不知道,原来书中讲:“电度表无功功率不产生转矩,只能测量出有功功率消耗的多少。如果按照您说的包含无功功率损耗,所测量出的是否是视在功率啊?如果是视在功率利用电容器节约的电费就更多了。”
1、我说你的这句话是胡扯“如果按照您说的包含无功功率损耗,所测量出的是否是视在功率啊?如果是视在功率利用电容器节约的电费就更多了。”
2、表装在输电线路电源侧,就等于你在电表后面安装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输电线路的电阻;

网友H:
“我不知道您总认为别人糊涂、胡扯,我现在感到在这个地方发言真是不容易的。”
1、我说话急懆了,向你道歉!
2、你做的实验结果是对的,你要和实际电路联系起来,结果也是对的,和书上的结论一个样!
3、你没发现什么!!!
4、从实际电路看,你家的电度表不会少交电费!变压器哪儿的电度表也不会少交电费!

网友A:
不好意思啊曾老先生,我和您老用邮件交流几次后发现不对头,
就把您的邮箱列入拒收名单。因为我是个急性子,看了您的邮件,我生气!!

楼主:
实践向前发展,理论也要向前发展
尊敬的老师:
多听一下反而观点,对您还是有好处的,您是老师,什么样的学生都会有,像我这样不懂事的学生将来也会遇到。科学发展也像人走路一样,总是按照别人走过的路走,很容易,但发现不了新事物;如果自己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因没有人走可以说是没有路,前进一步都是很难的,但可以发现新天地,新事物。
利用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的好处早在30多年前就说明:
1、感性负载并联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源的利用率,减小线路中有功损耗,稳定电压等。
2、电感电路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电度表的读数不会减小,电费不会少交;安装电容器的好处在供电、发电!不再用户!!!”
第一个问题是书中讲的,是公认的;第二个问题是有的人在实践中发现的,不是公认。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第一个问题产生的,在第一个问题中没有讲出对电感负载本身的节电效果。
在30年前对低压用电单位,电感负载是否安装电容器?是有争论的,关键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
通过无数的实践证明:在低压电网安装适当的电容器,用电单位在负载不变的条件下,节约了电能,减少了电费。从网友小试验中也得到了证实。负载做功提高了15%以上,也可以说是节电达15%以上。现在企业用户安装电容器的很多,如果得不到好处,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为什么用电单位安装电容器能节约电能,在做试验时不能节约电能呢?关键在什么地方呢?网友的来信说的很清楚,您没有认真去看,更没有去分析。
他在第一次试验时,电感负载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经分析得知,小电容对应于大电网,它的容量太小了。
第二次串联一个电阻R,把电负载与大电网分开了,再做试验时,电容与电感相配时,电感负载电流、电压都增大了,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增加了,输入的电流减小了。
因为他是反对我的观点的,输入的电功率是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出的,误认为是从电源输入的总电能。
结论是:输出增加了,输入也增大了。他的观点和您的观点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观点不同的地方。
我认为:输入电能应当在R1前面测量,没安装电容器前输入的电能为8.1W;安装后电流由0.08减小到0.06,输入的电能只会减小,不会增大。对此问题您完全可以用试验证明。而您不去做,没有根据地说我糊涂。
假如我的观点符合实践,通过您的试验得到验证,您的认识也就提高了一大步,也就会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如果说我的观点是错误的,安装电容器的单位,是得不到好处的,不少交电费,他们还能坚持安装下去吗?
现在还坚持我的观点,在低压电网安装电容器是节电的,是可以少交电费的。但条件是电容器安装的位置要正确,必须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出端,不能与交费的电度表安装在一起。所谓补偿,是对下面的所有的电感负载进行补偿,不是对上面的变压器无功补偿,这个变压器中的无功功率可由电力部门补偿。
请您不要生气!实践与理论必须相统一。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
实践出真知
利用电容器是否节电问题,是不能用人数多少和权威高低来解决的,必须通过实践来说明。
你自己是一个电工,有试验的条件,为什么不去做几次呢?书中的知识必须学,但也要问几个为什么?如果前人的书中理论,没有一点失误,科学还能向前发展吗?利用电容器不节约电能用电单位还能安装它吗?
你单位不知道有多大?如果是小单位,集中补偿是对的。不知道你们单位安装电容器后,是多交电费了,还是少交了?安装器安装在什么位置?能否说明一下呢?

网友H:
在低压电网安装电容器是节电的,是可以少交电费的。但条件是电容器安装的位置要正确,必须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出端,不能与交费的电度表安装在一起。所谓补偿,是对下面的所有的电感负载进行补偿,不是对上面的变压器无功补偿,这个变压器中的无功功率可由电力部门补偿。

1、你说的情况就是我说的把电度表装到变压器室,电度表后有很长一段输电线路,在线路的末端装有电感,此时并联电容器,电度表的读数减小,少缴电费!
2、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没发现什么!!!!!!
3、书上的理论也是这么说的,和你的实验没有矛盾!!!!

楼主:
回复zhibinliu60:
您说:“1、你说的情况就是我说的把电度表装到变压器室,电度表后有很长一段输电线路,在线路的末端装有电感,此时并联电容器,电度表的读数减小,少缴电费!
2、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没发现什么!!!!!!
3、书上的理论也是这么说的,和你的实验没有矛盾!!!!”
尊敬的老师:
利用电容器节电问题早已经推广,提出利用电容器节电问题可以说没有多大意义,算不算新发现没有什么关系。
关键是怎样发展利用电容器节电?
如果您也认为利用电容器能节约电能。请教:一次补偿节约多少有功功率?百分之几?变压器中的有功功率损耗有百分之几?能否举出几个事例?

网友H:
“如果您也认为利用电容器能节约电能。请教:一次补偿节约多少有功功率?百分之几?变压器中的有功功率损耗有百分之几?能否举出几个事例?”

1、“利用电容器能节约电能”,就是减小无功损耗,无功电流在电路电阻上的损耗!
2、一次或二次都能节电,只要它补偿了无功功率,就意味着减小了无功电流,就意味着节约了线路损耗的电能;
3、不同的电路节电多少不同,没有固定的确定的百分数!!!不用举例了,你举了那么多例子,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楼主:
回复zhibinliu60:
感谢您的解答。
您说:“1、“利用电容器能节约电能”,就是减小无功损耗,无功电流在电路电阻上的损耗!
2、一次或二次都能节电,只要它补偿了无功功率,就意味着减小了无功电流,就意味着节约了线路损耗的电能;”
本人同意您的观点。

网友A:
还真是拿着明白捣糊涂,都快把刘老师弄糊涂了!

网友H:
gclzfc你好,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的真正意义是提高电源设备的利用率,降低了无功功率就意味着可多带有功功率!!!!!!

楼主:
尊敬的刘老师: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对电容器节电情况已经理解!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我在你的帮助下,已经明白了!谢谢!

楼主(2007-10-02):
回复1213712137:
如果你能按我说的去做小试验,一定会有新发现,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网友J:
都30年了,为什么看看电工原理呢?

楼主:
回复1213712137:
你没有理解我对小试验结果的分析,我不是不知道并联电容器后,输出为什么增加的原因,你说的是因为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的结果,是有功功率因数增加产生的,我早已经同意你的看法。
不同的是:你用有功功率因数分析:因有功功率因数值不能大于1,所以负载中的电流不能大于输入的总电流,输出不能大于输入;电路谐振不能产生能量;只能减少线路中的有功损耗,提高设备的利用率;输出增加的原因讲不清楚。
我利用品质因数分析:因为品质因数值能大于1,负载中的电流能大于输入的总电流,输出能大于输入。能说明输出增大的本质。

楼主:
回复白华:
你不了解情况,电工原理我早已经学完了。不了解当代的电工学,就不可能提出新观点。

楼主:
回复jiaad2001 :
看不懂!

网友A:
我学了半年机械,我觉得机械简直是太简单了,我要造一辆汽车
载重10吨,百公里耗油争取控制在5--6升之内,有兴趣的请索取资料,免费电话   110

楼主(2008-04-16):
输出大于输入,证明电路谐振能存在。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有银做一个小试验:
试验结果:输出大于输入,证明电路谐振能存在。
输出有功功率功率为:P=172×0.085=14.62W,此时电度表测量得输入有功功率11.24W。
计算结果输出大于输入:(14.62-11.24)÷11.24×100%=30%

网友K(2010-07-12):
gclzfc
牛人也 鉴定完毕

网友L:
  从曾老你的言论看,冒昧说一句,你的思想很僵化,电工基础理论、物理概念和数学概念模糊不清、逻辑思维混乱。你的所谓新理论、新计算方法,前面都已经明确指出你的错误所在,却还在这里固持己见。

1.电流与电能(做功)不是一个概念,电压与电能(做功)不是一个概念。
2.电抗包括感抗和容抗,叙述时你要准确针对,不要含混。
3.要搞清谐振的物理意义,谐振Q值的定义要搞清楚,不要乱套数学公式。
4.要画出电路图,图中各物理量要标注清楚。计算要有针对性,不要偷换概念。
5.并联电容器节电本质上只是实现无功补偿,提高电路功率因数,既提高电源利用率,减小线路电流和线路损耗(从而节电)。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的节能原理很简单,没有你说的这样复杂(而且是错误的解释)。
6.无线电技术中的谐振,也没有什么新能量(谐振能)产生。你所说的“谐振能”是不存在的。
7.你用过的矿石收音机难道不用电源(电池)也可以收听广播节目吗?电源(电池)是提供外界能量的。按照你的说法有谐振能那么电源可以不要了!你要好好搞清楚调谐选台是什么原理,调谐电路谐振时只是对某种频率的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其电压或电流幅值达到最大,并不是能量最大。你的物理概念要清楚。

要仔细看看刘志斌给你的回答。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6/2010061614540400001-4.shtml#replyea

电感线圈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R与纯电感XL的串联,也可以等效为一个纯电阻R1与一个纯电感XL1的并联。等效电路的总阻抗相等。我计算了一下,他们的关系是:
R1=(R*R+XL*XL)/R
XL1=(R*R+XL*XL)/XL,

R=XL1*XL1*R1/(R1*R1+XL1*XL1)
XL=R1*R1*XL1/(R1*R1+XL1*XL1)

现在R=174.2欧, XL= 232.2欧-----串联网络;R1=484欧,  XL1=363欧-----并联网络;看符合不符合计算?

以下是你的计算,现指出你的错误。

你没有选择合适的等效电路。究竟是等效串联还是等效并联?等效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

串联谐振电路品质因数: Q=XL/R,

并联谐振电路品质因数: Q=G1/BL1=(1/R1)/(1/XL1)=R1/XL1

二、新的计算方法:

1、安装电容器前计算:

(1) 谐振前电流I=100÷220÷0.6=0.7575安------此电流即是总电流,在等效串联中,也是等效纯电感的电流即无功电流,也是等效纯电阻的电流即有功电流。

(2) 电感负载有功电流IR= 0.7575×0.6=0.4545安;-----此电流看作是有功分量,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并联,不是串联,否则电流与总电流相等都是0.7575A;串联电路中计算分电压UR=220*0.6=132V,计算电流没有意义;

(3)电感负载无功电流IL 0.7575×0.8=0.606安;-----此电流看作是无功分量,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并联,不是串联,否则电流与总电流相等都是0.7575A;串联电路中计算分电压UL=220*0.8=176V,计算电流没有意义;

(4)总阻抗:220÷0.7575=290.43欧姆

(5)纯电阻:290.43×0.6=174.2欧姆-----也可按132/0.7575=174.2计算,此时将电感线圈调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串联,不是并联

(6)纯感抗:290.43×0.8=232.3欧姆------也可按176/0.7575=232.34计算,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串联,不是并联

(7)品质因数:232.3÷174.2=1.337----此时将电感线圈等效为纯电感与纯电阻的串联,Q=XL/R;不是并联,否则Q=G/B=(1/R)/(1/XL)=(1/484)/(1/363)=484/363=1.333

(8)视在功率:220×0.7575=166.65伏安

(9)无功功率:166.65×0.8=133.32乏

2、安装电容器后计算:

(1)如果Q值不变,谐振后的无功电流大小也不变:0.4545×1.337=0.607(计算误差0.001)

谐振时的无功电流和有功电流都不变,电压不变,就反映不出谐振的现象。在调谐电路中品质因数值虽然大,Q值虽然也可达到100以上,同样反映不出谐振现象的本质。

(2)如果Q值不变,总阻抗也不会增大,输入电流也不会减小。

因为电路谐振时增加了新的电抗,总阻抗增大,纯电阻值不变,Q值必然增大。谐振时的品质因数称Q2;

同一个电感线圈,等效成不同电路.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对Q的定义是不同的。但二者计算结果是一样的。品质因数有电路元件结构决定,是唯一的,与是否谐振无关,谐振前后Q是不变的。

等效串联时,R=174.2欧, XL= 232.2欧,串联时品质因数Q=XL/R=232.3/174.2=1.333

等效并联时,R1=484欧,  XL1=363欧,并联时品质因数Q2=R1/XL1=484/363=1.333

(1)负载中的总阻抗:220÷0.4545=484欧姆;因为谐振现象是电感和电容共同产生的,不是纯电阻增加产生的,所以新产生的电抗当成感抗计算。-----等效并联,因为是等效串联,总阻抗是220/0.7575=290.43欧

(2)负载中的纯电阻:174.2欧姆------等效串联

(3)负载中的感抗:根据阻抗三角形计算:计算结果是451欧姆;;-----一个用串联的参数,一个用并联的参数,逻辑混乱,计算错误 串联等效感抗应为232.3欧,不是451欧

(4)谐振时品质因数Q2=451÷174=2.59;-----一个用串联的参数,一个用并联的参数,逻辑混乱,计算错误

应为Q2=232.3/174=1.33

(5)无功电流是有功电流Q2倍:0.4545×2.59=1.17安-----应为0.4545*1.33=0.606A

(6)总电流为两个电流的矢量和:I总=1.25安;-----I总=0.7575A

(7)总视在功率:220×1.25=275伏安;-----220×0.7575=166.65伏安

(8)有功功率值:275×0.6=165W;------166.65*0.6=100W

(9)电流增加百分比:(1.25-0.7575)÷0.7575×100%=65%%-----0.7575-0.7575=0

(10)有功功率增加百分比:(165-100)÷100×100%=65%;-----100-100=0

(11)无功功率:275×0.8=220乏;(220-133.32)÷133.32×100%=65%

(12)视在功率提高:(275-166.65)÷166.65×1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