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4):
我用IN4728A411时能有稳定的3.3V
而用IN4728A303时只有2.87V的电压.
请教
这两个稳压管应该是一样的吧,IN4728A303是在电子市场小滩上买的,是不是假的,IN4728A411是原装的,这两个管子是哪个厂家的?谢谢!

网友A:
常用稳压二极管技术参数

型 号 稳压值(V) 稳定电流(mA) 功率(mW) 型 号 稳压值(V) 稳定电流(mA) 功率(mW)
MA1030 3 5 400 MA2180 18 20 1000
MA1033 3.3 5 400 MA2200 20 20 1000
MA1036 3.6 5 400 MA2220 22 10 1000
MA1039 3.9 5 400 MA2240 24 10 1000
MA1043 4.3 5 400 MA2270 27 5 1000
MA1047 4.7 5 400 MA2300 30 5 1000
MA1051 5.1 5 400 MA2330 33 5 1000
MA1056 5.6 5 400 MA2360 36 5 1000
MA1062 6.2 5 400 MA3047 4.7 5 150
MA1068 6.8 5 400 MA3051 5.1 5 150
MA1075 7.5 5 400 MA3056 5.6 5 150
MA1082 8.2 5 400 MA3062 6.2 5 150
MA1091 9.1 5 400 MA3082 8.2 5 150
MA1100 10 5 400 MA3091 9.1 5 150
MA1110 11 5 400 MA3100 10 5 150
MA1114 11.4 10 400 MA3110 11 5 150
MA1120 12 5 400 MA3120 12 5 150
MA1130 13 5 400 MA3130 13 5 150
MA1140 14 5 400 MA3150 15 5 150
MA1150 15 5 400 MA3160 16 5 150
MA1160 16 5 400 MA3180 18 5 150
MA1180 18 5 400 MA3200 20 5 150
MA1200 20 5 400 MA3220 22 5 150
MA1220 22 5 400 MA3240 24 5 150
MA1240 24 5 400 MA3270 27 2 150
MA1270 27 2 400 MA3300 30 2 150
MA1300 30 2 400 MA3330 33 2 150
MA1330 33 2 400 MA3360 36 2 150
MA1360 36 2 400 MA4030 3 5 370
MA2051 5.1 40 1000 MA4033 3.3 5 370
MA2056 5.6 40 1000 MA4036 3.6 5 370
MA2062 6.2 40 1000 MA4039 3.9 5 370
MA2068 6.8 40 1000 MA4043 4.3 5 370
MA2075 7.5 40 1000 MA4047 4.7 5 370
MA2082 8.2 40 1000 MA4051 5.1 5 370
MA2091 9.1 40 1000 MA4056 5.6 5 370
MA2100 10 40 1000 MA4062 6.2 5 370
MA2110 11 5 1000 MA4068 6.8 5 370
MA2120 12 5 1000 MA4075 7.5 5 370
MA2130 13 5 1000 MA4082 8.2 5 370
MA2150 15 5 1000 MA4091 9.1 5 370
MA2160 16 5 1000 MA4100 10 5 370
MA4110 11 5 370 BZX55C6V8 6.8 5 500
MA4120 12 5 370 BZX55C7V5 7.5 5 500
MA4130 13 5 370 BZX55C8V2 8.2 5 500
MA4140 14 5 370 BZX55C9V1 9.1 5 500
MA4150 15  5 370 BZX55C10 10 5 500
MA4160 16 5 370 BZX55C11 11 5 500
MA4180 18 5 370 BZX55C12 12 5 500
MA4200 20 5 370 BZX55C13 13 5 500
MA4220 22 5 370 BZX55C15 15 5 500
MA4240 24 5 370 BZX55C16 16 5 500
MA4270 27 2 370 BZX55C18 18 5 500
MA4300 30 2 370 BZX55C20 20 5 500
MA4330 33 2 370 BZX55C22 22 5 500
MA4360 36 2 370 BZX55C24 24 5 500
MA5047 4.7 5 500 BZX55C27 27 5 500
MA5051 5.1 5 500 BZX55C30 30 5 500
MA5056 5.6 5 500 BZX55C33 33 5 500
MA5062 6.2 5 500 BZX55C36 36 5 500
MA5068 6.8 5 500 BZX55C39 39 5 500
MA5075 7.5 5 500 BZX55C43 43 2.5 500
MA5082 8.2 5 500 BZX55C47 47 2.5 500
MA5091 9.1 5 500 BZX55C51 51 2.5 500
MA5100 10 5 500 BZX55C56 56 2.5 500
MA5110 11 5 500 BZX55C62 62 2.5 500
MA5120 12 5 500 BZX85C2V7 2.7 80 1300
MA5130 13 5 500 BZX85C3V0 3.0 80 1300
MA5150 15 5 500 BZX85C3V3 3.3 80 1300
MA5160 16 5 500 BZX85C3V6 3.6 70 1300
MA5180 18 5 500 BZX85C3V9 3.9 60 1300
MA5200 20 5 500 BZX85C4V3 4.3 50 1300
MA5240 24 5 500 BZX85C4V7 4.7 45 1300
BZX55C2V4 2.4 5 500 BZX85C5V1 5.1 45 1300
BZX55C2V7 2.7 5 500 BZX85C5V6 5.6 45 1300
BZX55C3V0 3.0 5 500 BZX85C6V2 6.2 35 1300
BZX55C3V3 3.3 5 500 BZX85C6V8 6.8 35 1300
BZX55C3V6 3.6 5 500 BZX85C7V5 7.5 35 1300
BZX55C3V9 3.9 5 500 BZX85C8V2 8.2 25 1300
BZX55C4V3 4.3 5 500  BZX85C9V1 9.1 25 1300
BZX55C4V7 4.7 5 500 BZX85C10 10 25 1300
BZX55C5V1 5.1 5 500 BZX85C11 11 20 1300
BZX55C5V6 5.6 5 500 BZX85C12 12 20 1300
BZX55C6V2 6.2 5 500 BZX85C13 13 20 1300
BZX85C15 15 15 1300 BZX79A9V1 9.1 5 400
BZX85C16 16 15 1300 BZX79A10 10 5 400
BZX85C18 18 15 1300 BZX79A11 11 5 400
BZX85C20 20 10 1300 BZX79A12 12 5 400
BZX85C22 22 10 1300 BZX79A13 13 5 400
BZX85C24 24 10 1300 BZX79A15 15 5 400
BZX85C27 27 8 1300 BZX79A16 16 5 400
BZX85C30 30 8 1300 BZX79A18 18 5 400
BZX85C33 33 8 1300 BZX79A20 20 5 400
BZX85C36 36 8 1300 BZX79A22 22 5 400
BZX85C39 39 6 1300 BZX79A24 24 5 400
BZX85C43 43 6 1300 BZX79A27 27 2 400
BZX85C47 47 4 1300 BZX79A30 30 2 400
BZX85C51 51 4 1300 BZX79A33 33 2 400
BZX85C56 56 4 1300 BZX79A36 36 2 400
BZX85C62 62 4 1300 BZX79A39 39 2 400
BZX55C68 68 2.5 500 BZX79A43 43 2 400
BZX55C75 75 2.5 500 BZX79A47 47 2 400
BZX55C82 82 2.5 500 BZX79A51 51 2 400
BZX55C91 91 1 500 BZX79A56 56 2 400
BZX55C100 100 1 500 BZX79A62 62 2 400
BZX55C110 110 1 500 BZX79A68 68 2 400
BZX55C120 120 1 500 BZX79A75 75 2 400
BZX55C130 130 1 500 BZX79C2V4 2.4 5 500
BZX55C150 150 1 500 BZX79C2V7 2.7 5 500
BZX55C160 160 1 500 BZX79C3V0 3.0 5 500
BZX55C180 180 1 500 BZX79C3V3 3.3 5 500
BZX55C200 200 1 500 BZX79C3V6 3.6 5 500
BZX79A2V4 2.4 5 400 BZX79C3V9 3.9 5 500
BZX79A2V7 2.7 5 400 BZX79C4V3 4.3 5 500
BZX79A3V0 3.0 5 400 BZX79C4V7 4.7 5 500
BZX79A3V3 3.3 5 400 BZX79C5V1 5.1 5 500
BZX79A3V6 3.6 5 400 BZX79C5V6 5.6 5 500
BZX79A3V9 3.9 5 400 BZX79C6V2 6.2 5 500
BZX79A4V3 4.3 5 400 BZX79C6V8 6.8 5 500
BZX79A4V7 4.7 5 400 BZX79C7V5 7.5 5 500
BZX79A5V1 5.1 5 400 BZX79C8V2 8.2 5 500
BZX79A5V6 5.6 5 400 BZX79C9V1 9.1 5 500
BZX79A6V2 6.2 5 400 BZX79C10 10 5 500
BZX79A6V8 6.8 5 400 BZX79C11 11 5 500
BZX79A7V5 7.5 5 400 BZX79C12 12 5 500
BZX79A8V2 8.2 5 400 BZX79C13 13 5 500
型 号 稳压值(V) 稳定电流(mA) 功率(mW) 型 号 稳压值(V) 稳定电流(mA) 功率(mW)

型 号 最大功耗(mW) 稳定电压(V) 电流(mA) 代 换 型 号
国产稳压管 日立稳压管
最小值 最大值 新型号 旧型号
HZ4B2 500 3.8 4.0 5 2CW102 2CW21 4B2
HZ4C1 500 4.0 4.2 5 2CW102 2CW21 4C1
HZ6 500 5.5 5.8 5 2CW103 2CW21A 6B1
HZ6A 500 5.2 5.7 5 2CW103 2CW21A
HZ6C3 500 6 6.4 5 2CW104 2CW21B 6C3
HZ7 500 6.9 7.2 5 2CW105 2CW21C
HZ7A 500 6.3 6.9 5 2CW105 2CW21C
HZ7B 500 6.7 7.3 5 2CW105 2CW21C
HZ9A 500 7.7 8.5 5 2CW106 2CW21D
HZ9CTA 500 8.9 9.7 5 2CW107 2CW21E
HZ11 500 9.5 11.9 5 2CW109 2CW21G
HZ12 500 11.6 14.3 5 2CW111 2CW21H
HZ12B 500 12.4 13.4 5 2CW111 2CW21H
HZ12B2 500 12.6 13.1 5 2CW111 2CW21H 12B2
HZ18Y 500 16.5 18.5 5 2CW113 2CW21J
HZ20-1 500 18.86 19.44 2 2CW114 2CW21K
HZ27 500 27.2 28.6 2 2CW117 2CW21L 27-3
HZT33-02 400 31 33.5 5 2CW119 2CW21M
RD2.0E(B) 500 1.88 2.12 20 2CW100 2CW21P 2B1
RD2.7E 400 2.5 2.93 20 2CW101 2CW21S
RD3.9EL1 500 3.7 4 20 2CW102 2CW21 4B2
RD5.6EN1 500 5.2 5.5 20 2CW103 2CW21A 6A1
RD5.6EN3 500 5.6 5.9 20 2CW104 2CW21B 6B2
RD5.6EL2 500 5.5 5.7 20 2CW103 2CW21A 6B1
RD6.2E(B) 500 5.88 6.6 20 2CW104 2CW21B
RD7.5E(B) 500 7.0 7.9 20 2CW105 2CW21C
RD10EN3 500 9.7 10.0 20 2CW108 2CW21F 11A2
RD11E(B) 500 10.1 11.8 15 2CW109 2CW21G
RD12E 500 11.74 12.35 10 2CW110 2CW21H 12A1
RD12F 1000 11.19 11.77 20 2CW109 2CW21G
RD13EN1 500 12 12.7 10 2CW110 2CW21H 12A3
RD15EL2 500 13.8 14.6 15 2CW112 2CW21J 12C3
RD24E 400 22 25 10 2CW116 2CW21H 24-1
RD24F 400 24 28 10 2CW117 2CW21L
RD36EL1 500 32 34 15 2CW119 2CW21M 33-2
RD57E 500 48 54 10 1DS55-18
05Z5.1Y 500 4.94 5.20    2CW103 2CW21A 5C2
05Z5.6Z 500 5.61 5.91    2CW104 2CW21B 6B2
05Z6.2Y 500 5.96 6.27 41 2CW104 2CW21B 6C2
05Z7.5Y 500 7.07 7.45 34 2CW105 2CW21C
05Z7.5Z 500 7.3 7.7 34 2CW105 2CW21C 7C2
05Z9.1Y 500 8.9 9.3 30 2CW107 2CW21E 9C1
05Z12 500 11.13 12.35 21 2CW110 2CW21H
05Z12Z 500 12.0 12.6 20 2CW110 2CW21H 12A3
05Z13X 500 12.11 12.75 19 2CW110 2CW21H 12A3
05Z13Z 500 13.5 14.1 18 2CW111 2CW21H 12C2
05Z13Y 500 12.55 13.21 19 2CW111 2CW21H 12B2
05Z15 500 14.4 15.0 17 2CW112 2CW21J 15-2
05Z15Y 500 13.89 14.62 17 2CW111 2CW21H 12C3
05Z18 500 16.5 18.5 14 2CW113 2CW21J
05Z18Y 500 16.82 17.70 14 2CW113 2CW21J 18-1
EQA01-11B 500 10.1 11.8 15 2CW109 2CW21G
EQA01-12Z 500 11.2 13.1 15 2CW110 2CW21H
EQA02-07B 400 6.66 7.01 20 2CW105 2CW21C 7A3
EQA02-25A 500 24 25.5    2CW116 2CW21L 24-3
TVSQA106SB 500 5.88 6.6 20 2CW104 2CW21B
TVSQA111SB 500 10.4 11.6 10 2CW109 2CW21G
TVSQA111SE 500 11 11.5 10 2CW109 2CW21G 11C2
MA1130 1000 12.4 14.1 5 2CW111 2CW21H
MA1330 500 31 35 25 2CW120 2CW21N
M4030 500 2.9 3 5 2CW101 2CW21S
uPC574JAG 200 31 35 25 2CW120 2CW21N
RIMV    135 160    ZDW59
型 号 最大功耗(mW) 最小值 最大值 电流(mA) 新型号 旧型号 日立稳压管
国产稳压管
稳定电压(V) 代 换 型 号

型 号 最大耗散功率(W) 额定电压(V) 最大工作电流(mA) 可代换型号
1N708 0.25 5.6 40 BWA54、2CW28-5.6V
1N709 0.25 6.2 40 2CW55/B、BWA55/E
1N710 0.25 6.8 36 2CW55A、2CW105-6.8V
1N711 0.25 7.5 30 2CW56A、2CW28-7.5V、2CW106-7.5V
1N712 0.25 8.2 30 2CW57/B、2CW106-8.2V
1N713 0.25 9.1 27 2CW58A/B、2CW74
1N714 0.25 10 25 2CW18、2CW59/A/B
1N715 0.25 11 20 2CW76、2DW12F.BS31-12
1N716 0.25 12 20 2CW61/A、2CW77/A
1N717 0.25 13 18 2CW62/A、2DW12G
1N718 0.25 15 16 2CW112-15V、2CW78/A
1N719 0.25 16 15 2CW63/A/B、2DW12H
1N720 0.25 18 13 2CW20B、2CW64/B、2CW64-18
1N721 0.25 20 12 2CW65-20、2DW12I、BWA65
1N722 0.25 22 11 2CW20C、2DW12J
1N723 0.25 24 10 WCW116、2DW13A
1N724 0.25 27 9 2CW20D、2CW68、BWA68/D
1N725 0.40 30 13 2CW119-30V
1N726 0.40 33 12 2CW120-33V
1N727 0.40 36 11 2CW120-36V
1N728 0.40 39 10 2CW121-39V
1N748 0.50 3.8~4.0 125 HZ4B2
1N752 0.50 5.2~5.7 80 HZ6A
1N753 0.50 5.8~6.1 80 2CW132
1N754 0.5 6.3~6.8 70 H27A
1N755 0.50 7.1~7.3 65 HZ7.5EB
1N757 0.50 8.9~9.3 52 HZ9C
1N962 0.50 9.5~11 45 2CW137
1N963 0.50 11~11.5 40 2CW138、HZ12A-2
1N964 0.50 12~12.5 40 HZ12C-2、MA1130TA
1N969 0.50 21~22.5 20 RD245B
1N4240A 1 10 100 2CW108-10V、2CW109、2DW5
1N4724A 1 12 76 2DW6A、2CW110-12V
1N4728 1 3.3 270 2CW101-3V3
1N4729 1 3.6 252 2CW101-3V6
1N4729A 1 3.6 252 2CW101-3V6
1N4730A 1 3.9 234 2CW102-3V9
1N4731 1 4.3 217 2CW102-4V3
1N4731A 1 4.3 217 2CW102-4V3
1N4732/A 1 4.7 193 2CW102-4V7
1N4733/A 1 5.1 179 2CW103-5V1
1N4734/A 1 5.6 162 2CW103-5V6
1N4735/A 1 6.2 146 1W6V2、2CW104-6V2
1N4736/A 1 6.8 138 1W6V8、2CW104-6V8
1N4737/A 1 7.5 121 1W7V5、2CW105-7V5
1N4738/A 1 8.2 110 1W8V2、2CW106-8V2
1N4739/A 1 9.1 100 1W9V1、2CW107-9V1
1N4740/A 1 10 91 2CW286-10V、B563-10
1N4741/A 1 11 83 2CW109-11V、2DW6
1N4742/A 1 12 76 2CW110-12V、2DW6A
1N4743/A 1 13 69 2CW111-13V、2DW6B、BWC114D
1N4744/A 1 15 57 2CW112-15V、2DW6D
1N4745/A 1 16 51 2CW112-16V、2DW6E
1N4746/A 1 18 50 2CW113-18V、1W18V
1N4747/A 1 20 45 2CW114-20V、BWC115E
1N4748/A 1 22 41 2CW115-22V、1W22V
1N4749/A 1 24 38 2CW116-24V、1W24V
1N4750/A 1 27 34 2CW117-27V、1W27V
1N4751/A 1 30 30 2CW118-30V、1W30V、2DW19F
1N4752/A 1 33 27 2CW119-33V、1W33V
1N4753 0.5 36 13 2CW120-36V、1/2W36V
1N4754 0.5 39 12 2CW121-39V、1/2W39V
1N4755 0.5 43 12 2CW122-43V、1/2W43V
1N4756 0.5 47 10 2CW122-47V、1/2W47V
1N4757 0.5 51 9 2CW123-51V、1/2W51V
1N4758 0.5 56 8 2CW124-56V、1/2W56V
1N4759 0.5 62 8 2CW124-62V、1/2W62V
1N4760 0.5 68 7 2CW125-68V、1/2W68V
1N4761 0.5 75 6.7 2CW126-75V、1/2W75V
1N4762 0.5 82 6 2CW126-82V、1/2W82V
1N4763 0.5 91 5.6 2CW127-91V、1/2W91V
1N4764 0.5 100 5 2CW128-100V、1/2W100V
1N5226/A 0.5 3.3 138 2CW51-3V3、2CW5226
1N5227/A/B 0.5 3.6 126 2CW51-3V6、2CW5227
1N5228/A/B 0.5 3.9 115 2CW52-3V9、2CW5228
1N5229/A/B 0.5 4.3 106 2CW52-4V3、2CW5229
1N5230/A/B 0.5 4.7 97 2CW53-4V7、2CW5230
1N5231/A/B 0.5 5.1 89 2CW53-5V1、2CW5231
1N5232/A/B 0.5 5.6 81 2CW103-5.6、2CW5232
1N5233/A/B 0.5 6 76 2CW104-6V、2CW5233
1N5234/A/B 0.5 6.2 73 2CW104-6.2V、2CW5234
1N5235/A/B 0.5 6.8 67 2CW105-6.8V、2CW5235
型 号 最大耗散功率(W) 额定电压(V) 最大工作电流(mA) 可代换型号

网友A:
1N4728  功耗=1W  稳压值= 3.3 V  最大稳定电流= 270mA   国内代换型号 2CW101-3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