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4):
请教利昌機電:关于C200H-MC221的SUPPORT SOFTWARE是哪个?
是CX-MOTION还是CX-MOTION-MCH?还是.....?谢谢

另外CX-Simulator支持C200HG系列吗?

网友A:
是CX-MOTION软件,CX-MOTION-MCH软件只是用于MCH71运动控制模块的程序编写。
CX-SIMULATION不支持C200H系列的PLC,目前它只支持CS/CJ/CP1H系列PLC的在线模拟

楼主:
非常感谢pycath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