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最近小弟奉命为单位一台100多KW的设备加装电度表,因仓库有一台库存的三相四线电度表,为了节约支出,决定使用这台库存的。但看了一下其它设备原来装好的电度表,发现都是三相三线的,再想起以前的师傅曾说过,动力设备使用三线的表就可以了。
到此产生一个疑问:虽然说动力设备是使用了三相电机,三相负载应该是平衡的,三相三线的表理论上即使三相不平衡也可以准确计量;但一台设备并不是只有电机一种负载,还带有电加热(星接且带中性线)、单相照明类的负载,正是因为有了单相负载,三相一定是不平衡的,而且三相三线的表只有二元件,B相电流是不经过计量元件的,如果这些单相负载是接在B相和N之间,岂不是会有漏计?
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请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各位师傅帮帮忙吧。

网友A:
电动机可以使用三线的表,三相不平衡时需使用四线的表才准!

网友B(2013-04-23):
三相电表用两个互感器计量。电表内部B相已经经过换算了,所以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C:
都是三相三线的电源用三相三线的表,普通三相四线制电源用三相三线表不准会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