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目前做了个简单的开关程序,用以测试PLC与PMU相互工作状态。
PLC是K30S的,形似有RS232接口,但在软件上看只是RS485的,
需要怎么做才能让PLC与PMU33OBTE(RS232)进行通讯?
刚学,请赐教!

楼主:
用PMU的COM2与PLC通讯,PMU测试显示OK,但屏控不起作用,原因出在哪里?请懂行的指点指点吧

网友A:
与PLC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
PLC通讯参数项中只显示PLC站号及 RS485波特率二项,怎么处理呢,请指导

楼主:
查了半天资料,据说K30S的PLC有两种,一种是option module/serial(RS485),
一种是CPU Direct/serial.
而编程软件中的K30S好象是为第一种准备的,不得其解

网友A:
站号要看你系统里是不是有主从站,如果没有,站号和波特率可默认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好了,是通讯线接触不良。2/3交叉+5,有反应了,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