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15):
我用的 8点模拟量输入,已用四点,但现在第一路有问题,我想接在第5-8的任意一路,请问软件怎做,谢谢!
我试的将起接在第8路,将原程序256通道改为270,但下载时提示地址为空,不能编译,我的WINCC上连接的变量是YEIWEI,可是在符号表和程序中找不到,请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A:
如果要换线的化 可以用  "重新接线(Rewiring)" 功能

wincc中的变量跟SETP7 中的变量名不一定一样
要在wincc中的变量表中找

至于地址为空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期待高手解答

ps:我也是初学者哈,如有不对之处,请指点

楼主:
我已经很感谢了,REWIRING功能怎使用呀,WINCC的 变量表怎找呀
谢谢.您能给我个详细的解答方案吗?我试一下,我也是个初学者,很想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A:
Rewiring 功能解释 比较复杂点
我就说怎么操作吧:
block窗口下 -> 点击右键(或者Options -> Rewire )
输入旧地址和新地址,有一个选项叫“All addresses within the specified address area”(就是说对相关地址的基于位的所有访问也修改)

然后OK 就可以了

网友A:
Wincc 里有个变量管理器 然后 你点右键 ->查找
然后输入YEIWEI  就可以找到它实际调用的是那个点了!

ps:好像在Wincc中 E就是I  如 E1.0实际上就是 I1.0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