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是这样的,压力传感器通过变送器到触摸屏,显示的数据有时准有时不准,校好称后,关掉电源在开就会从零变为几百,不知道什么原因,传感器输出的电压稳定的,传感器上压了重量后电压变化后也稳定下来的,变送器输出也好的,搞不懂什么原因了,哪位老大帮帮我 啊

网友A:
称重传感器引线功能的具体判断方法
由于不同生产厂家的传感器引线的颜色不同,所以不能以具体颜色来判断引线功能。
使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可以具体判断引线功能:
(见前图)
①——②    激励电压输入端(简称输入端)
③——④    重量毫伏信号输出端(简称输出端)
测量引线 测量数据 功能确认
①——② 380±5Ω 输入端
③——④ 350±3Ω 输出端
①——③ ①——④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②——③ ②——④ 300±3Ω 数值相等电桥平衡
注:若出现不相等的数据时,则表明传感器已经损坏,应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