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大家都知道变变频器一般采用 交-直-交工作方式,通过SPWM 技术产生调制输出,
但是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同等负载情况下测量运行在50HZ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要比直接运行的电动机电流要低,是不是用变频器要节电, 什么原因??

网友A:
1---测量运行在50HZ的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要比直接运行的电动机电流要低,是因为你的测量仪表测的不是真有效值
2---我公司使用37KW风机加变频器,独立电度表计量,50HZ运行总耗电41度/时,满负荷运行不是装变频器的目的,可调速并在低速下提高效率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