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看了版主的博客《开心朋友》,对您十分仰慕,今日有一问题相求,我公司新上一轧线(带钢),直流电机采用6RA70控制,不可逆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直流电机急停不好用,(采用OFF1),造成多根机万向节损坏。经与设备提供方联系调小了斜坡下降时间P304,现在为5S ,经验证停车时间减小了一点,但还是拍了急停轧辊还要运行几秒。想问一下您P304最低可减小到多少?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A:
轧钢机的急停不能采用OFF1。斜坡下降时间设短了没用。为什么?单象限的系统,没有制动能力,设短了下降时间有什么用,反而还要使直流电压升高。应采用OFF2,自由停车,这样,当出现故障的时候,轧机突然被钢堵住,电机电流由OFF2信号强制封锁,而不至于将万向联轴器扭坏,反之,采用OFF1是系统制动,这样,堵钢的时候轧辊和电机较劲,万向联轴器就成了受力器了,堵转转矩加上系统的动态转矩都加到它“身上”了,能不坏吗?尽管单象限系统没有制动能力,但是OFF1状态电机是有电流的,而OFF2状态,电机是没有电流的。这就是区别。不知你是不是想明白了?

楼主:
任工:你好!我公司的PLC控制程序中,电机的启动/停止包括急停,通过对是6RA70的37端子控制来实现的。如果急停改用OFF2程序该如处理?利用e-stop(107)端子吗?还是通过PROFIBUS通讯,利用控制字1与OFF2相连的P658、659或660来实现?与厂家联系他们说没有什么好办法,说改成OFF3试一下,我看了一下手册发现OFF3与OFF1的分闸过程差不多呀?

网友A:
OFF3不行,带制动的功能不行,要自由停车,OFF2。通过控制字控制(PROFIBUS-DP通讯)或者硬件端子1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