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请教各位老师可否用三个单相电表 代替 三相电表计量,怎么接线, 计算用电量时直接把三个单相电表读数相加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2007-07-27):
可以的啊,如果不用三相动力电就可以

网友C:
三只单相表表码的代数和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网友E:
应该是二个

网友F:
两个就够了

网友G(2015-03-04):
协议多转一 TG900P
http://www.tengcon.com/tg900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