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2004

楼主(2007-04-15):
我在做毕业设计要用protel.,但 以前没用过,,
怎么把原理图转成PCB图??
还有电路板上实际的孔在protel里是那个元件?原理图里能画吗?还是一定要在PCB扳上?

网友A:
一定要在PCB中的

楼主:
哦...谢谢~那如果我不需要连线.
直接用PCB画一下样子...送去厂家做.能做出扳子来吗?

网友B(2007-09-20):
这个好做啊,你画好原理图后,设定好元件封装形式,将元件编好号,然后创建网络表.之后在新建的PCB中导入网络表就可以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就可以开始布局和布线了
   至于你说的交给厂家做,是可以的,不过成本高啊.我的回答希望对你或者大家有所帮助!
  呵呵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