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15):
12日夜里,厂里喷煤出现PLC控制柜内漏电保护空开频繁跳闸的故障,一开始以为控制系统有接地现象,但是查了一夜没有结果,凌晨时偶然发现变压器接地线旁边2#喷煤工地处断开!  接地体早没有了!   于是临时把地线焊接到基础的钢筋上,故障解除!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变压器地线断开最多也就是三相不平衡,零线带点,但是没理由导致漏电开关跳啊!  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高手来解答!

网友A:
PLC控制柜内漏电保护空开后面带的什么设备?

楼主:
PLC系统,和工控机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解释一下
----------------------------------------

网友C:
PLC系统,和工控机是AC 220V供电的吧?

网友A:
你的供电系统不是3相5线吧?是不是3相4线??就是那种TN--C--S系统?那样就会跳闸的!

楼主:
TN-C-S系统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跳闸?